请教一下谁有电子管DC降压可调电路

楼主(2022-01-08):
请教一下各位大师 谁有用电子管的DC降压可调电路 想做电子管测试仪  电压50-300V可调 电流200MA左右就行  谢谢

网友:
上面的电路,都不可能满足楼主的要求。单单一个功耗就不是这些电路能承受的,除非才用分段稳压,也就是将50V-300V分成几段输出,输入电压同时切换,让可调稳压电路的功耗,在可承受的范围内。

网友:
好像有网友问过这事,也是想做个测试仪

网友:
可参照614C交流电子管稳压器电路。(在输出端加整流)网上一搜一大把。

网友:
可控硅交流调压,然后整流。

网友:
这个图,能用吗?

网友:
给两个参考电路

网友A:
要满足50-300v,电流0.2a,按20v最低压差来算,输入就需要320v,在输出50v/0.2a的状态下,调整管就需要承担(320-50)x 0.2=54W的功率,加上电子管自身的功耗,要满足200ma电流,至少得用KT120来做调整管一只天梭的KT120要560元。别说电子管,就晶体管要满足这个要求,散热片都要几公斤。

网友:
无用功耗太大,现在,没人这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满足50-300v,电流0.2a,按20v最低压差来算,输入就需要320v,在输出50v/0.2a的状态下,调整管就需要承担 ...

还是准备用于海旺版主的电路,用分段调压的方法

网友:
把你的使用条件描述的详细一些,比如20V200ma时间是多少,2秒是一回事20分钟就完全不同。也许很简单,现在的电源电路基本不需要考虑电子管,除非要的就是那个劲,或者电压超高时。不就是个电子管测试仪吗?把问题搞那么复杂干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准备用于海旺版主的电路,用分段调压的方法

关键是你需要的200ma对于电子管来说已经是非常高的要求了,可以查查电子管手册,看看最大屏级电流,能够满足的都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你需要的200ma对于电子管来说已经是非常高的要求了,可以查查电子管手册,看看最大屏级电流,能够 ...

降低一半,100MA吧。因为还要做摆地摊的电源用,所以当时把电流想考虑的大一些。

网友:
Z1改为10个30伏稳压管串联,想要270伏就短路一个。交流变压器次级用多抽头的,桥式整流后让场管输入端高于输出端20伏。或者用交流自藕调压器,再接一个1比1隔离变压器。

网友:
用晶体管做三组,100v,200v,300v 通过开关转换又便宜也不占地方,

网友:
这个电路供参考

网友:
排除一下SCR调压,我现在手头的高压电源就是SCR调压的,SCR是调整导通角来让部分时间变压器工作,因为这种方案的变压器不再工作于正弦波,变压器振动非常明显,同时较小功率或者低电压时的功率因数非常低,对电网干扰极大,而且如果不加续流二极管那变压器分分钟把SCR打穿。
可以考虑使用楼上发的电子滤波方案,可调部分个人建议使用STN9360+TL431组建顶端恒流源(DN2540之类的也可以),然后用精密多圈电位器,通过恒流源在电位器上形成基准电压来设计调整方案,多抽头切换保证MOS上时刻压差较低。

网友:
實際上你又不是要用來長開,找只可變繞綫電阻加電表就行。電子管就省了吧。

网友:
不要求稳压的话,买个百把元220V输入,500W;输出0-300V的自耦调压器,加个整流与滤波就能满足。

网友:
电子管的你弄200MA这个已经是很高的电流了,看一般管子都是高电压小电流的应用,所以电源你还用电子管,那可以弄几个300B并联来做调整管,300B本来设计出来也是做这个的^_^

网友:
别费劲了,整个手动交流调压器带变压器,啥电压都解决了。。。

网友:
电源调整管用6N5P, 电压用6J5,便宜好用,变压器要用几个抽头调整,不然调到低压大电流时6N5P只有24瓦
稳压管只有用晶体管,因为气体稳压管最少也要100付出头。

网友:
楼主是要一个电源来试验电子管线路,而不是要做一个由电子管构成的电源吧?如果是前者可以用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