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C3.0,QC4.0,PD3.0快充,USB线上有没有芯片?

楼主(2022-01-08):
哪些有芯片,哪些没有。没有芯片的可以随便买USB线,DASH,VOOC,好像是有的。

网友A:
目前除了苹果把芯片做到了线上,其他的线上都是没有芯片的。但有些厂商的USB接口是改过的,虽然可以兼容普通USB线材,但你普通线插上是启动不了快充的。比如OPPO的快充线,小米65W的快充线等等。还有一部分线材纯粹是偷工减料,线径或者是线材太差,根本就没办法负荷大功率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除了苹果把芯片做到了线上,其他的线上都是没有芯片的。但有些厂商的USB接口是改过的,虽然可以兼容普 ...

启动不了快充协议走传统的5V普通充电没有讨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