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产电子管用甲乙电池的中短波直流收音机

楼主(2022-01-09):
      整理一台直流收音机,这台机器是10多年前一位老前辈送给我的。在我家柜子里当了十多年的摆设。日机!整理过程中还闹个很大的笑话,没具体接触过低压电池管,修理过程中还观察灯丝亮度和温度
开始整理.....拔掉所有的电子管,用刷子清灰. 备电源,串接6个基层电池供屏压用,两个1号电池并联,根据坛友讲灯丝很费电。原电源插头很特出,四根线,是甲乙两路供电,插头比较特殊,像300B的管脚,对比300B插座又不太像,暂时找不到相配的插座,需要改制。
     底板很干净没发现有修理过的痕迹。
     检查喇叭,OK!表测所有的管子的灯丝,(1—7)都通。四只管子分别是:1R5  1T4  1S5  3S4
     插回管子,通电!没有一点动静,灯丝也不亮。(闹笑话了,等修好后,才知道这类直流管根本看不到灯丝亮)
     这里好像动过手脚。3s4的17角被短接了,网查资料该管,1-5-7两组灯丝串联。
     没有资料,借鉴其它4管直流机的图纸,跑了线路差不多。搞懂了3S4灯丝的接法。
     之后就是漫长的捣鼓。开关电位器接触不良,管座接触不良。输出变压器到喇叭的断线。后级出声了,洗波段开关,能收到电台了。中短波都有了,且灵敏度,选择性,电台频率对位都没问题了。统调再说吧。
      总结一下,有一丁丁点DIY和修理经历,晶体管机,电子管机。打理老机器,从喇叭往前逐步查找,从后级往前级寻进到前级,方法对路。动此机明白了直热管灯丝看不到光亮,不用等灯丝预热,通电就响,断电就歇。跟晶体管状态差不多。对直流收音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图片都是过程中用手机拍的,不清楚,凑合看吧。

楼主:
插回管子,通电!没有一点动静,灯丝也不亮。(闹笑话了,等修好后,才知道这类直流管根本看不到灯丝亮,也没温度)

网友:
不错的直流电子管收音机,使用内磁全频喇叭。
给你加分,恭喜你晋级。

楼主:
感谢河西版主奖赏。继续上图

原机的电源插头

原机的电源插头

参考电路

参考电路

网友:
很漂亮。

这些早期的电阻、电容的标识方法、厂家,二极管型号等,也是珍贵资料。

网友:
漂亮的古董机,不知收听效果咋样?一直想做一直流机。

楼主:
       这类机器就是个玩物,历史情怀。没有实用意义。当今调幅频段干扰厉害,中波收不到几个台,收到的也是噪音陪伴。短波台很多,噪音大,不稳定。我引出一个临时端子用来接调频蓝牙板,输进来调频广播信号,蓝牙转入手机的音频信号,音质还是不错的。只是单声道。远没有现代发烧功放好听,机器采用电池供电,背景很干净,基本听不到嘈杂。乙电电流很小,甲电很费电,整机灯丝消耗200MA。甲电用的1号电池消耗比较大。
装个收音机,还不如装个电子管立体声功放有实用意义。个人观点。

网友A:
从1楼 图3、图4 的照片上看到,底板上还有一管座空位.。放大图3,空位旁标有 " 35W4" 。
难到此机非原装? 看 4#楼 底板下边元件排列及焊点又不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1楼 图3、图4 的照片上看到,底板上还有一管座空位.。放大图3,空位旁标有 " 35W4" 。
难到此机非原装? ...

两个版本,带5W4的是交流机, 不带的是直流电池机。网查还不止两个版本,还分带短波,不带短波版本。

楼主:
交流版线路图(中波版)

补充内容 (2022-2-10 21:24):
中波,串丝

网友:
漂亮箱拥有一台

网友:
我的直流胆139收信机收短波声音好听,比较静,不会有很大噪声,估计是天线的原因。

网友B:
最近安装的直流四灯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安装的直流四灯机:

您选的这个电路好,两组电源一个开关就解决了。
我这台机器,要两组开关(带开关的电位器),可惜开关坏了一组。正发愁如何解决呢,原装电位器找不到,能淘到的杆的不够长。怎么解决呢?1:装个常闭行程开关,关机时机械顶开常闭,,2:装一个继电器,一组通电后继电器吸合导通另一组接通。3:装光耦。用一端触发光耦,接通另一组的电源。4:淘一个阻值合适的双开关电位器,套个"箍"延长杆。。

网友B:
其实把甲电(1.5V)关闭就行了,乙电不用关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近安装的直流四灯机:

胆兄请教:15楼的电路图里,电子管3S4第四脚的落地电容10MF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把甲电(1.5V)关闭就行了,乙电不用关的.

对呀!甲电关了,没有灯丝,乙电就没消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胆兄请教:15楼的电路图里,电子管3S4第四脚的落地电容10MF是什么意思?

那个电容是并接在高压电池组的正负极上的,是全机的退偶和滤波用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