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个6P3P单声道带电源整流滤波PCB,麻烦各位帮我看看高压和地会不会击穿,谢谢。

楼主(2022-01-09):
绿色部分压差较大,麻烦各位帮我看看会不会击穿。谢谢。

网友A:
对地尽量保持3mm间距,不要出现锐角,电子管高电压小电流1.5~2mm线宽足够,阴极电阻发热大,要有足够的铺铜+铺焊进行辅助散热(包括电子管阴极引脚发热大的部分,引出的PCB需要加宽辅助散热),如果电子管反装阴极电阻对应的位置PCB开窗进行散热,下面是我画的6J4+6P1推挽PCB,这是实验板,准备去打样。紫色的是反装(用的6J4,不是6J1板子没改名称),蓝色的是正装。当然,我也是在实践中摸索。

楼主:
有必要把电源高压正极放到电路板反面去吗?
目前反面只有交流低压灯丝走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必要把电源高压正极放到电路板反面去吗?
目前反面只有交流低压灯丝走线。

标准工艺按200V/mm耐压考虑,1A/mm载流就行。交流灯丝走线尽量远离信号信号输入端布置(直流灯丝供电可不予考虑)。布板时设置下间距限制或线宽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工艺按200V/mm耐压考虑,1A/mm载流就行。交流灯丝走线尽量远离信号信号输入端布置(直流灯丝供电可 ...

初步排查走线符合您说的标准,适当优化了部分线径和距离,使压差大的走线间距尽量大。正好高压部分电流小到只有几十mA,减小走线直径自然线间距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能“看出来”的吗?

火眼金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地尽量保持3mm间距,不要出现锐角,电子管高电压小电流1.5~2mm线宽足够,阴极电阻发热大,要有足够的铺铜 ...

看起来比我的高大上多了

网友D:
信号输入放在交流接线端旁边?每个6P3只用半边6N2就够了。与其单声道加电源,不如做双声道放大板,电源另外一件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信号输入放在交流接线端旁边?每个6P3只用半边6N2就够了。与其单声道加电源,不如做双声道放大板,电源另外 ...

为了利用电子管收音机的45W变压器所以画了这块板子,两个变压器对应两个声道,所以采用6N2/6N1/6N11并联,后级管可用6P6P/6P3P。
音频输入确实距离交流高压太近了,我来研究一下拉远点,再加个几百欧姆的电阻避免电子管输入电阻太大引入噪音。

网友E:
PCB板用于高压走线尽管电流不大,但容易跳火,特别是时间长了受潮湿与灰尘,污垢影响容易漏电。对于双面覆铜板可以放在另一面走线,对于单面覆铜板还是用飞线来的可靠。不成熟的看法仅供参考。

网友:
看不出实际间距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PCB板用于高压走线尽管电流不大,但容易跳火,特别是时间长了受潮湿与灰尘,污垢影响容易漏电。对于双面覆 ...

准备把高压正极全部移到反面去。

网友:
强电异相间距不小于5MM,你这个高于310V的异相强电,间距应该大于5MM。

网友F:
6N2 6脚输出脚有高压 2脚是输入脚 ,两脚之间不要走线,容易跳火,

网友G:
您这个有一路高压直接绕了整块板子3/4的区域,在布局上还得再下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G:
您这个有一路高压直接绕了整块板子3/4的区域,在布局上还得再下功夫。

确实不妥,看来要继续修缮。

楼主:
引用 网友F:
6N2 6脚输出脚有高压 2脚是输入脚 ,两脚之间不要走线,容易跳火,

好的,我继续修改。

补充内容 (2022-1-10 11:18):
已经把2脚和7脚并联的连线走到反面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地尽量保持3mm间距,不要出现锐角,电子管高电压小电流1.5~2mm线宽足够,阴极电阻发热大,要有足够的铺铜 ...

漂亮。点赞

网友H:
尽可能画单面板
电解电容焊盘加大

网友G:
请问电路图是怎样的?

网友I:
图中这个地方是不是被管柱断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图中这个地方是不是被管柱断线了?

此处已修改,感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电路图是怎样的?

欢迎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尽可能画单面板
电解电容焊盘加大

已经发去打样了,先用用看,后续慢慢完善。

网友G:
建议双路放大+单路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双路放大+单路电源

建议很好,双路放大+单路电源肯定是最经济实惠而且方便的做法。
但我现在要利用既有电子管收音机的45W电源变压器,所以只能采取单声道独立电源的方案。

网友:
大概画了一块板子,没有什么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