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495筆记本电脑的问题

楼主(2022-01-09):
老师们好!我的联想495本本风扇如何拆下来加润滑油?,谢谢!

网友A:
一般风扇好拆,加油要拆轴有点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风扇好拆,加油要拆轴有点难。

谢谢老师的关注!

网友B:
我都是用注射器针头从扇叶下部注入油,用手转几下轻松即可

网友C:
没图?

我的联想T60  风扇叶是没有卡圈的,直接拔下加油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用注射器针头从扇叶下部注入油,用手转几下轻松即可

谢谢老师的关注。记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图?

我的联想T60  风扇叶是没有卡圈的,直接拔下加油就是了

谢谢老师的关注。问题解决了。

网友D:
拆一回不容量 ,加了油也用不太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一回不容量 ,加了油也用不太长时间,

谢谢坛友的关注,若再不行了就换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