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把家里闲置的稳压器改成了调压器

楼主(2022-01-09):
闲置一边吃灰好多年了,内部是500W自耦环变,直流电机调压的,状态完好,清灰上油打磨一下就可以了。输出150V-270V,买个双显表装在了原来电压表位置,还不错。
加了个380/14.5V的小变压器当电压互感器作为电压反馈
双显电压电流表买的成品,带电流互感器的
面板丑了点

网友:
500W的调压器,2KW的调压器都有,很少使用,在吃灰中……
还有一只5KW的稳压电源,和你这个差不多,也是在吃灰中……

网友A:
也就是把自动改手动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把自动改手动了呗

取消了自动稳压,改成了手动调压

网友:
我也从工地整了一个,7KW的,有110V输出,老家换变压器后在家吃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取消了自动稳压,改成了手动调压

没有看到调压把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看到调压把手呀

电位器调压控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位器调压控制的

这样啊,那就……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位器调压控制的

就是电动调压器了呗?
不过稳压器时是输入接动触头的,调压器时换输出接动触头;调压范围也不是0~250v~挺麻烦。

网友C:
我也有一台500w的,90年代买来为冰箱稳压,还没有用一年电网电压就正常了,里面全是继电器,工作起来喀喀喀的。

网友(2022-02-08):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台500w的,90年代买来为冰箱稳压,还没有用一年电网电压就正常了,里面全是继电器,工作起来喀喀喀 ...

你这个是自耦变压器抽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