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VV线剥皮时,里面有白色的粉末,是什么东西,有什么用途?

楼主(2022-01-09):
难道是防火用?

网友:
一般是滑石粉,用来防止线芯和外皮粘连在一起的。
因为外皮的塑料是高温融化后挤出成型的,刚挤出来时温度较高,如果没有这个滑石粉,就会把温度传递给线芯的绝缘塑料,如果温度高一点或者绝缘塑料的温度等级差一点,两种塑料就会粘连在一起。

网友:
码了不少字,结果我切换到高级模式时,所有内容都没了,白忙一场

了解挤出机包覆机头及后道的一些定型原理就知道

一种是采用真空定型的,在兼具冷却的基础上,有额外提供真空负压,能将挤出的绝缘护套均匀紧密吸附在定径铜套内壁上(铜套外面有流动的冷却水,带走热量),而护套内的的芯线则在牵引机的拉紧作用下,定心在定径套中间,和冷却前有较高余温的护套皮本身是分离的,那种护套电线的就不需要滑石粉了

另一种不需要真空定型,但费胶料,但好在实际应用中,不少电动工具等上用的电缆经常要收卷,为了保护内部芯线绝缘皮,一般也需要让外面护套胶层是和芯线胶皮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这种工艺直接以强挤方式,让融化流动的胶料充满定径套和芯线之间的空间,虽然多费胶料,但不需要真空定型,只不过外皮在定型前的余温较高,为了不和内芯线的外皮粘连结合,破坏完整性和绝缘性,就需要在进入机头前,要先给芯线外皮刷粉

网友:
是滑石粉。

网友:
有这个滑石粉,很方便就剥开了。

网友:
就是很普通的滑石粉 防止绝缘皮互相粘连的。

网友(2022-03-06):
这贴解开了我几年的疑惑,谢谢,

网友:
以前我也疑惑。现在终于解开了

网友(2022-05-08):
早就发现了这粉末,总算明白了。

网友:
滑石粉.E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