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可控硅直流过压保护,请教触发电路

楼主(2022-01-09):
13.8v输出,16v保护
可控硅是100a的,触发电流有点大,用1w,15v的稳压管要到18,19v才能触发,用10a的scr,16v就可以触发,求教大功率怎么触发呢

网友A:
提供一个思路,用运放做个比较器,然后驱动817光电管

网友:
用12V500mW的稳压管串联硅二极管凑触发电压

网友:
使用大功率的晶闸管,建议去学习一下有关电力电子技术方面的知识。

网友B:
用这种可控硅70A的几块钱,触发电流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供一个思路,用运放做个比较器,然后驱动817光电管

817查电流驱动能力才150ma,能烧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种可控硅70A的几块钱,触发电流小。

查了下 是Igt 那个参数吗 40° 100ma, -40° 270ma 是不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817查电流驱动能力才150ma,能烧不

不够就加个三极管

网友C:
有专用的DB3类触发二极管,了解一下

网友D:
楼主的是开关电源,还是线性可调电源。
可以考虑在稳压部分入手,加入过压保护。不需要大功率器件,一些稳压管,二三极管就像。

网友:
用TL431+三极管的方式,后面搭配PNP管试验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专用的DB3类触发二极管,了解一下

DB3 Breakover voltage 28~36V,用在13.8V时触发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是开关电源,还是线性可调电源。
可以考虑在稳压部分入手,加入过压保护。不需要大功率器件,一些稳 ...

线性的,13.8v 30a,怕万一2n3055穿了就完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性的,13.8v 30a,怕万一2n3055穿了就完蛋了

3055有60伏耐压吧,最可能的是短路过流击穿,输出过压保护你可以串继电器加过压检测。

网友:
加两只三极管,这样可以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线性的,13.8v 30a,怕万一2n3055穿了就完蛋了

线性的用TL431触发可控硅去拉 2N3055的基极对地就可以了。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帮助,做完了发个报告.

电路全名 crowbar  短路器或者撬棍(不知道应该叫啥好,短路器比较贴切)
分几种类型

最后一个电路最好最稳定,还要买芯片 以后再说.....
作了个带继电器的 两个电源都能用,不那么暴力,除非继电器触点粘连,要不应该没事吧

外壳看着还行,内部有点糟糕,线粗太不好焊接了,凑合上完事能用.12v 继电器 13.8v 会不会烧? 长时间有温度.

网友:
不建议用短路方式 耗能 不安全  可尝试过压断路 用功率MOS管或继电器较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线性的用TL431触发可控硅去拉 2N3055的基极对地就可以了。

曾经试验过 431做门限 精度差

网友:
做个负载电子开关,过压直接关掉,相对可控硅的短路方式,容易处理些。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曾经试验过 431做门限 精度差

你不要骗我,TL431一般可控精密稳压源,是参数没设置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不要骗我,TL431一般可控精密稳压源,是参数没设置对吧

回想起来 也可能是推动三极管时发生电源波动造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帮助,做完了发个报告.

电路全名 crowbar  短路器或者撬棍(不知道应该叫啥好,短路器比较贴切 ...

MC3423

《集成开关电源的设计制作调试与维修》@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