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仿制东湖B-31来复机

楼主(2022-01-10):
       前言:
       由于年龄原因,搞创新的东西较困难了, 对于仿制老机感觉还有一些心得。就仿制此机参加13届大赛,重在参与吧。
       此机在无线电1964年4期有详细介绍。
  1,参赛照片

   2,先做外壳。(正面,后面)
   3,先固定喇叭,电池架,电池夹。
   4,底胎是角铁加铆钉板,安上单联变压器。
   5,装好元件(电解电容已换芯)
  6,调试完成装入机壳
   7,装好后盖
   8,正面图
   9,电原理图

楼主:
参照资料,1964年4期无线电封底。

网友:
高仿……高手……

网友:
漂亮,面板感觉有飞利浦机的风采

网友:
做的真好!

网友:
和真的一样。做的真漂亮。

网友:
做工精良。。。。。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去故宫应聘,希望新的一期《我在故宫修文物》栏目能看到楼主的身影

楼主:
以上统一回复一下,首先谢谢  河西老道版主,胆大包天坛友,JACK315坛友加分。

谢谢红星402坛友,NTRNA坛友,XXZL坛友,XCH坛友,清纯色狼坛友,emars坛友夸奖,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据说这个机型存世量较少,故精心仿制。

网友A:
刚看到,跟真的一样,真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看到,跟真的一样,真是高手。

谢谢,共同学习。

网友B(2022-02-13):
这个小台式真的太可爱了  加分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小台式真的太可爱了  加分点赞

谢谢关注,共同学习。

网友C:
做得真好!楼主能介绍一下机壳的长宽高尺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得真好!楼主能介绍一下机壳的长宽高尺寸吗?

250X140X165(MM)

网友:
谢谢!将来有材料了也想仿一个。

网友:
太像,太漂亮了

楼主:
谢谢您的关注,过奖了。

网友D:
这个机器是仿制品里的高访品绝不为过。(高人)

楼主(2022-03-15):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是仿制品里的高访品绝不为过。(高人)

谢谢您的关注,我仿制的宗旨是尽量接近原作,如果和原作从外形,内部元器件,结构等方面有较大差别,而又没法改动的话。则仿品就会成为鸡肋。弃之可惜,留之无味。

网友E:
看到楼主这台东湖B-31半导体收音机,联想到东湖D41交流电子管收音机,两者外壳完全相同,也是收藏界的热门货。如果仿制一台也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楼主这台东湖B-31半导体收音机,联想到东湖D41交流电子管收音机,两者外壳完全相同,也是收藏界的热门 ...

原来是准备参照国产半导体收音机第一集中的典型机子,找一些较为有名的机型,尽量做较逼真的模仿,您的这个建议很好。现在看外壳已可解决,管子及元器件亦不成问题。关键是底胎,等找到合适的加工底胎的铁板,再仿制一台供大家欣赏。谢谢您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楼主这台东湖B-31半导体收音机,联想到东湖D41交流电子管收音机,两者外壳完全相同,也是收藏界的热门 ...

另外还想问一下您有没有东湖D41的内部多角度的照片,我现有的照片和您提供的差不多,如你有内部照片,麻烦您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E:
我也没有该收音机的实物,还有两个图都发出来了,供参考。该机为热地板,电源变压器可以采用卫星31收音机的,否则内部容纳不下。我想根据主要元件的尺寸确定底盘位置对您来说不是什么问题。
如果担心发热量大,可以参考海棠63-31收音机电路吧6P14和6Z4换成6N1,该电路变频部分加了再生线圈对提高灵敏度有一定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没有该收音机的实物,还有两个图都发出来了,供参考。该机为热地板,电源变压器可以采用卫星31收音机的 ...

谢谢,看来要得到实物内部详细排列还要靠缘分。但是不会影响仿制,尽量采用老胆机原件,必要时再稍微改动一下即可。我仿机一般都是自制变压器,找到一只够灯丝功率的铁芯绕制一只即可。现在就留心合适的底胎原料,条件成熟就动工。再次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没有该收音机的实物,还有两个图都发出来了,供参考。该机为热地板,电源变压器可以采用卫星31收音机的 ...

又仔细看了一下,那个中频变压器,看来像是类似小北京的形式,它的位置也是个迷,看来在底板下面?

网友F:
壳啊!漂亮死了!再搞台41,姊妹一对,那就太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没有该收音机的实物,还有两个图都发出来了,供参考。该机为热地板,电源变压器可以采用卫星31收音机的 ...

您好,还有一问,您的后一张电原理图左下角又一个页数16,是那本书或杂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壳啊!漂亮死了!再搞台41,姊妹一对,那就太完美了!

谢谢,有了这个基础,41应该不难。

网友:
海棠63-31收音机电路图来自《无线电》杂志1965年第2期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