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讲一下这电子管收音机的电源

楼主(2022-01-10):
这个热发电原理 是啥,功率有能够推动电子管收音机吗?

好像是个直流电子管收音机。

看上面是个油马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期的杂志里面有介绍:
煤油灯发电—热偶发电机

谢谢您的讲解

苏联制造的热发电图片

这个发电:用直流机,甲电(低)和乙电压(高),他们是怎么样解决的,可能不是个简单活吧?您能讲解一下吗?谢谢!

网友(2022-04-06):
引用 网友B:
上边各个楼层的资料也都比较全面了,我就不再引用这些图片资料赘述了。只是简单的说一说我从基本比较专业的 ...

您做的这个温差发电装置很有意义,从前我用半导体制冷块也做过实验,一段贴在两个铝饭盒的立面上,一个盛开水一个盛凉水,可以电亮3.8V手电筒电珠。

能源的重复利用很重要,这个思路可以用在开水茶杯冷却发电方面,利用焦耳小偷电路给手机充电。

节电的实际应用我已经用了好多年了,电磁炉做饭的炊具底部不脏,我所有的烹饪做熟后都是把炊具放在一个大塑料盆里,倒上凉水进行热交换,这样一来每天洗漱用热水从来不用额外耗能。正常的生活我的电费只有没采取热交换之前的一半。

网友(2022-01-10):
天线不行么想得太复杂了

网友C:
温差发电,现代还在不断发展的新能源技术。星空探索的人造卫星,使用核发电的装置,就是用温差发电技术给星载设备提供电能。实际使用跟一般电池一样,可以通过串联提供高电压,和并联增大面积提供大电流。

网友A:
这一期的杂志里面有介绍:
煤油灯发电—热偶发电机

网友:
温差发电!!

网友:
用新式的半导体发电片做不会比这个差吧?就看寿命了。
网上柴火炉的鼓风机都已经可以用发电片驱动了。

网友:
热电偶发电

楼主:
谢谢您上面的图片,看到了这部分,这甲电,和乙电可能还是有电路吧?

网友:
缺电时候的产物  开开眼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温差发电,现代还在不断发展的新能源技术。星空探索的人造卫星,使用核发电的装置,就是用温差发电技术给星 ...

对,外太空,无人区,,,灾难中,地震,海啸等等非常管用…

网友:
热水发电器

网友:
热偶发电,电子管机器只能勉强用,如果换晶体管的就非常适用了。属于末日装备

网友:
    苏联继ТГК-3型热偶发电机之后,制成了ТГК—10型热偶发电机,输出功率为10—12瓦(ТГК—3型为3-4瓦),专供小型农村无线电广播站使用。它用普通的煤油灯供给热能。但是这个煤油灯只用来供给热偶发热,不能兼作照明。这是它和ТГК—3型发电机不同的地方。
    ТГК—10的具体结构见图1。图中①煤油灯②支架,③灯头,④幅射体(也称散热片),⑤固定在加热器上的热偶电池组,⑥加热器。
    图2绘出了热偶电池组的具体结构:每个热偶由两个电极组成,Ⅰ为正极,Ⅱ为负极。一个ТГК—10型的热偶发电机中装有410个这样的热偶,其中36个组成灯丝电源,374个组成振子整流器的电源。
    下面谈谈这种热偶发电机的一些技术特性:
    当冷端和热端间的温度差为300°时,每个热偶发出的电动势为55毫伏,而当负荷电流为1安时,一个热偶的工作电压为30—35毫伏。
    由热能转为电能的效率为3.5% 。
    一般热偶的寿命都大于4,000小时。
    图3是ТГК—10型热偶发电机的负荷特性曲线,在正常工作情况下,可保证下列各项参量:
电源        电流(安)  电压(伏)    功率(瓦)
灯丝          0 .7        1.2            0.84
振子整流器       1         10              10
    当负荷电流变动较大时,热偶发电机电源电压会强烈地变化。因而,工作时可以并联一个10伏的蓄电池,这样可保持电压稳定。
    这种发电机每小时消耗100—105公分(约三市两)的煤油,总效率差不多为10%。外型见图4。(刘先培参照苏联“无线电”杂志资料编写)

网友:
宝上的温差发电片参数,用开关升降压电路后,完全可以用到直流电子管收音机上。

网友:
蜂窝煤炉温差发电机
灶台热偶发电机

网友D:
看图示是半导体的,
热电偶是二种金属。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图示是半导体的,
热电偶是二种金属。

有一种利用洋油灯的热能发电的电源,叫做“热偶发电机”,对农村用收音机很适合。它的样子如图。
    热偶发电机是利用一种叫做“热电效应”的物理现象。就是用两种不同的金属互相连接,如果在它们连接的地方加热,它们的接触处(简称热端)便会产生电位差,把不加热的两端(简称冷端)连结起来,就会有电流在两种金属里通过,这种结构叫做“热电偶”。
    热偶的电位差(热电动势)的大小决定于两种因素:1.两种金属是什么材料;2.加热的温度和冷热两端的温度差。
    根据实际试验证明,如果我们拿白金做标准和其他金属接触,在冷热两端温度差为100℃时所产生的热电动势的数值顺序排列如下:
锑       +4.7
铁       +1.6
镉       +0.9
锌       +0.75
铜       +0.74
金       +0.73
银       +0.71
锡       +0.41
铝       +0.38
白金     0
钴       -1.52
镍       -1.64
康铜1铜镍合金 -3.4
铋       -6.5
    按照上列的顺序,我们很容易求出100℃时其中任何两种金属接触时所发出的热电动势,例如用锑和铋,就会产生+4.7-(-6.5)=11.2毫伏,而用铁和铝,便只有+1.6-0.38=1.22毫伏。
    如果热电偶冷端的温度固定不变,热电动势的大小和热端温度的变动大约成正比例。
    从上面所举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一个热电偶所产生的热电动势是很小的(一般只有几毫伏),这样小的电压,当然不能用作收音机的电源,因此需要把好些个串联起来。成为“热偶电池组”来用。

网友C:
楼上说的,就是以前常用的热电偶温度计,配合毫伏表做成的温度指示仪表使用。好处是不需要外接电源。不象现在的数字温度表,要外接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的,就是以前常用的热电偶温度计,配合毫伏表做成的温度指示仪表使用。好处是不需要外接电源。不象现 ...

对!铸造与热处理就用这样的热电偶温度计。电子爱好者们以及手工元件焊接生产线用的T1~T10电烙铁也是用的热电偶。

网友:
长见识了,头一次听说有这种东西。

网友:
现在的燃气灶火头边就有这个东西,火苗的高温产生大电流加到电磁气阀,如果火苗熄灭 电磁气阀关闭,保正安全。

网友:
冯报本老先生的超外差式收音机一书中有介绍。

网友(2022-04-04):
科普资料,很不错,很少见,应该顶。

网友:
近代,用热电偶测量温度较多,广泛应用在工业生产测温,以及温度控制中,常用在控制300至1000多摄氏度之间。

网友:
小时候我家就有,我拿他轱辘玩,到72年被我爸把铝片拆下来做撮子了,到83年还有呢。据说是我表叔在火车站捡来的。

网友B:
上边各个楼层的资料也都比较全面了,我就不再引用这些图片资料赘述了。只是简单的说一说我从基本比较专业的书籍,包括苏联原著翻译的书籍上看到的。这种东西就是热电偶发电机,现在叫温差发电器。结构嘛,非常的简单,就是若干电偶,就是两种金属相连接,后来经过不断研究发现半导体的效率比金属搞得多,以后就是半导体材料的,一般都是接近半导体的金属材料等。现在的半导体制冷片和这玩意儿完全一样,我还买散热铝管散热器,散热片等做了一个。这玩意儿早期各国科学家均有研究,主要是在早期提供稳定的直流电源使用,后来有了发电机和电池这种东西就不香了也就没咋发展,苏联的半导体起步其实并不是多落后,基本和美国起点差不多,不过苏联科技树点的剑走偏锋,他们比较早的把这种半导体温差发电器和光电池投入了应用。苏联卫星上早早就有太阳能电池,起初的时候苏联在这方面还颇有优势。具体讲半导体温差发电机就是一端热,一端凉就可以发电了 。单独弄这个玩意儿不太实用,所以苏联工程师就把这种小型的发电器‘和煤油灯结合起来,一个煤油灯的热功率也在几十瓦到一百瓦的样子这玩意儿有2%的效率就足够了,实际上能做到比这个高得多,当时也能做到5%以上。带个电池式电子管收音机应该说不困难。早期做的比较糙,就两组电池,一组甲电,一组乙电,都是供不太高的电压,这就导致乙电不能直接使用,要通过振动子(就是和电铃原理差不多的机械斩波器),这玩意儿把直流电变成方波交流,然后方波交流再经过变压器升压,然后供高压,整流也挺巧妙,振子上好几个触点,其中就有负责同步整流的,这边逆变那边同步整流,除了线圈消耗,这玩意儿效率还不低,当然了,在这种小功率场合所谓的不低也就是比50%高一点。其实电池式电子管也不费电,像苏联美国的一套管子,如果是两级中频放大器的收音机大概消耗2w不到的样子,国产的电子管更加省电,只消耗0.8W的样子。所以说有点能量收集起来就能让电子管工作。后来嫌振动子这东西体积大有噪音还不好用,所以这种温差发电器就升级了,高压部分就是多个小的温差电池串联供电,直接就能发高压,接上直接听,这就方便多了。这玩意儿在苏联还真挺实用,因为在两千多万平方公里的苏联,当时到处都在搞开发建设,不可能有成熟送电网络,冬季严寒电池也不好使,这玩意儿点灯就行还挺实用。在中国农村也有市场,不过当时社员收入实在太低,毕竟是农业国,对于温差发电器,收音机和煤油这些工业品是极其稀少而昂贵的。在中苏建交早期,苏联同志也确实援助了我们很多技术,其中就包括这玩意儿,龙江牌就是黑龙江一个地方生产的,不过种种原因吧,这东西最终产量也不大。
当然现在也不反对玩儿玩儿这个,不过直接用来听收音机就差点了,最好是做个输出12V左右的,这样就能给电池储能了,然后再用晶体管逆变器来带动电子管收音机,就很实用了,现在的半导体制冷片效率也高,就像我做的收音机和发电器一样,配套设计。
可以用汽灯或者煤油灯来加热,也可以用无味的酒精灯加热,不过不能照明,看看想办法装上一个纱罩就能照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边各个楼层的资料也都比较全面了,我就不再引用这些图片资料赘述了。只是简单的说一说我从基本比较专业的 ...

我今年一月发的贴子。抛砖引玉,没想到今天真的看到了我想看的:蓝宝石玉!

我就是想说PN极发电,今天看到了这个兄弟(直流电子管)。实列。非常好。大赞!

看到了这个,我满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