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SS83固态整流管电路可能性

楼主(2022-01-10):
上图是一个来自EBAY的SS83固态电子管的套件,大致是两个整流管两个稳压管(??)和两个电阻。
问题是:这些元件是如何构成一个与83汞气整流管类似器件的?
上面是83的DATASHEET
请坛友们解惑。

网友:
按7楼是这样

网友A:
套件应该有原理图吧?起码线路板和元件丝印要清晰。

网友B:
不就是代866的同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套件应该有原理图吧?起码线路板和元件丝印要清晰。

这是EBAY上广告截图,我没有买,所以也没有原理图,是我没讲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就是代866的同类么。

那么电阻和稳压管(??)有什么用处呢?就不明白这几个元件的作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么电阻和稳压管(??)有什么用处呢?就不明白这几个元件的作用。

用来模拟866的管压降,白白消耗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来模拟866的管压降,白白消耗功率。

谢谢粤北山野坛友指导,我想大概是上图那个样子,R1,R2的值是随意选择,原图中的阻值我不会读。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粤北山野坛友指导,我想大概是上图那个样子,R1,R2的值是随意选择,原图中的阻值我不会读。

4个脚,两个大圆是灯丝,两个10欧电阻是代替灯丝消耗。

楼主:
不约而同。

网友:
就是硅代喷火管(全波充汞整流管)比如82,83,4652等。

楼主:
图片是网上搜的。
喷火整流管83夜景,真的很漂亮。
要我做硅代我就按几个二极管在里面。

网友:
这是70年代自制的硅代桥式整流管。用的是2CP型面接触二极管。现在用1N4007可以代替几乎所有的整流电子管。

网友A:
8#电路比较靠谱,灯丝就空置吧。

14#两个电阻必烧无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8#电路比较靠谱,灯丝就空置吧。

14#两个电阻必烧无疑。

14楼的图,是按7楼的图画出来的。两个10欧电阻只有这样接,无论直流输出接1脚或4脚,都可以在免开盖的情况下,直接代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14楼的图,是按7楼的图画出来的。两个10欧电阻只有这样接,无论直流输出接1脚或4脚,都可以在免开盖的情 ...

哦,看懂了。电阻不会烧,只是给一路又多串进去了5V的交流分量。

楼主:
粤北山野坛友的方案能兼容旁热、直热整流管和1,4脚输出。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