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烙铁芯子不经用,以前的,烙铁头都用完了,芯子还是好的。

楼主(2022-01-10):
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了黄花907洛铁芯6只,前5只  用了不到5天,第6只目前还在用,不知啥时坏

能用的是烙铁芯,汉字六书,最大的是形声字,焊接东西的烙铁当然是火字旁而不是水字旁,你用水字旁的山寨洛铁芯还说人家不耐用,你说该怪谁

网友:
现在电压也高了 基本上都是230多v
记得以前 白炽灯 傍晚和后半夜的颜色都不一样。

网友:
早期的烙铁芯用的发热丝是镍铬丝,现在用的是铁铬铝,成本低极了,铁铬铝脆,容易断丝。

网友:
多花点钱 没有不好用的。 拼多多淘的肯定不禁用

网友A:
买了黄花907洛铁芯6只,前5只  用了不到5天,第6只目前还在用,不知啥时坏

网友:
现在好货也多,就是一分钱一分货。不过也要看怎样用,

网友:
不是现在的相比以前的不经用,而是目前鱼龙混杂,劣质货以低价充斥市场造成的.

网友:
肯花钱就有好货,我有只以前经常用用了十几年芯都没坏,头都换几个了。
买时捡便宜买,坏了一棍子打死现在的货不行。

网友B:
降压使用,我是串个二极管,热量不够再加个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降压使用,我是串个二极管,热量不够再加个电容。

请教电容怎么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电容怎么加?

滤波电容,半波整流呗。。。。。。。

网友D:
买一个可控硅或线圈的吊扇调速器来控制电烙铁就可以了…最简单串联一个二极管从当恒温!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一个可控硅或线圈的吊扇调速器来控制电烙铁就可以了…最简单串联一个二极管从当恒温!

串一个二极管就能当恒温?

网友:
无极性铁壳电容,10-20微法,并在电烙铁两端即可,电压约150伏,50W的当30W用。

网友:
快克203h,正品,用着不错,以前的白菜t12一边吃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