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高 HG2817A 200K 电桥测试对比

楼主(2022-01-10):
二手的HG2817A 200K  0.05%电桥以及使用一年多了,2015年出厂精度还在,蓝色大屏机器,机器调整菜单非常直观,

非常容易上手使用,平时使用电桥测试电解电容ESR,非常直观的就可以判断电容的好坏!对维修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之前正好手上有台同惠TH2817B 100K 0.1%电桥测试对比,测试10K 0.01%电阻,3P 瓷片电容(所使用元件没有经标定)

汇高HG2817A 10K 0.01%电阻

汇高HG2817A 10K 0.01%电阻

汇高HG2817A 10K 0.01%电阻

同惠TH2817B 10K 0.01%电阻

同惠TH2817B 10K 0.01%电阻

同惠TH2817B 10K 0.01%电阻

汇高HG2817A 3P 瓷片电容

汇高HG2817A 3P瓷片电容

汇高HG2817A 3P瓷片电容

同惠TH2817B 3P 瓷片电容

同惠TH2817B 3P电容

同惠TH2817B 3P电容

    精度就不去评论,平时维修对精度没有那么高的要求,机器故障低、皮实抗造的是王道!

    个人观点!测试结果不带任何评论色彩!

网友A:
两个结果都不知道信谁,看来需要买第三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个结果都不知道信谁,看来需要买第三台

买了第三台又是一个值怎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了第三台又是一个值怎办?

那就再买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结果都不知道信谁,看来需要买第三台

留一台电桥就完美解决你这个问题了!需要看电桥每个频率测试点的测试结果对比,看检测结果的误差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了第三台又是一个值怎办?

去掉一个最高分,再去掉一个最低分!

网友C:
3P瓷片电容太小了,10K测试不合适的,你应该2台机器都用100K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3P瓷片电容太小了,10K测试不合适的,你应该2台机器都用100K测试。

汇高机器机器测试的情况,同惠TH2817B已经易主无法测试了!

汇高HG2817A 100Khz 3P瓷片电容和之前测试的是同一个电容

HG2817A 100Khz 3P瓷片电容

HG2817A 100Khz 3P瓷片电容

汇高HG2817A 200Khz 3P瓷片电容和之前测试的是同一个电容

HG2817A 200Khz 3P瓷片电容

HG2817A 200Khz 3P瓷片电容

在高频小容量电容测试的情况下,手伸到测试台的上部不摸到的情况下测试值都会变化,感应干扰已经很严重了!

网友:
测试频率不一样,值肯定不同,测试频率越接近它的实际工作频率,值应该才更加准确。准确度应该是相对概念。坛子里淘了个hg28系列的电桥,能测个大概,0.1%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