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打印机修理

楼主(2022-01-1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曾检修过一台惠普3538不进纸故障。是驱动轴上的塑料齿轮开裂导致打滑空转不进纸。打开罩壳仔细观察下,机械部分在左端,以上经验供你参考。

网友:
把纸抽出来,打印机关机,再开机,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在背面看看是不是有一条线去底部了   顺这条线 找到传感器   看看是不是里边有纸屑 清除干净再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复折腾过了,还是提示缺纸

送纸机构老化(橡胶轮),更换

网友:
打印机这玩意 真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