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A640音响电源板故障

楼主(2022-01-11):
7252的1端来自变压器整流后的18伏,可是几秒种后电压升到近25伏,是什么原因?

电源板局部

电源板局部

网友:
换变压器。

楼主:
为什么?送上电就像大喘气,屏幕上的背光灯隔3秒左右亮一下,我怀疑电路中有震荡

网友:
这个电路没几样东西啊,有点象老的黑白机电源,多了两个开关机管子。

网友:
我一接触到故障的电路板,首先查的是滤波的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