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示波器是不是可以连续开屏几天

楼主(2022-01-11):
问个问题  数字示波器是不是可以连续开屏几天? 原来的显像管的 荧光粉是由寿命的 一般都尽量开的暗一些    数字液晶的应该没这些事了吧  我猜应该可以长时间开着  也不影响使用寿命  省的开关开关的麻烦

网友:
物尽其用,就像显示器一样

网友:
这玩意不像动物进化用则进不用则退。电子仪器是有通电时间寿命的,记得有一种示波器里面有一个元件专门记录通电时间的,数字示波器也一样,各种电子元件都有寿命,还有液晶屏、偏振膜、背光灯、风扇等等,另外长期通电也浪费能源。因此建议用时开不用时关,随手的事。

网友:
这种东西年份久了精度不保,一般5年换新,用不用都一样

网友:
数字示波器通常都有熄屏时间设置,超过设定的时间就灭屏。

网友:
一般不会这么做吧,这么开着也浪费电哦。

网友A:
示波器需要校准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需要校准不?

需要,包括 X 轴(时基)和 Y 轴(灵敏度、失调)的校准,以及触发源、上升沿、下降沿的响应校准等等。

摸你波波时代需要额外的仪器校准波波,数字波波通常可以自校准。数字波波的时基是晶振决定的,通常不需要额外校准,Y 轴灵敏度和失调、触发精度等等可能会因温度和时间变化,以我的入门级屌丝波波为荔枝,厂家建议每 2 年、每开机 4000 小时,或距离上次校准温度差 10 摄氏度后,进行上述项目的自校准。

网友:
不建议怎么做,屏幕会老化,并且不便宜。

网友(2022-03-25):
什么设备也是有寿命的,所以不建议常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