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上海精艺MF47的图,怎么试都不对

楼主(2022-01-11):
红叉那里断开,则直流电压档就没问题,在50uA档,1.4K电位器调整到250欧(表头侧)+498.4欧时,表头达到37.5uA。
以此为基础,通过直流2500V,发现3个10M应该是3个2M,
在交流2500V,发现3个2M没问题,但2.5M+1M完全是多余的。

错得这么离谱吗?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

楼主:
这个是我重新画的。

网友A:
查了下mf47的图纸,高压这电阻用的较乱,有三个10M的,有三个2M的,有两个6.75M的,正常的应该是下图的,直流是3个10M,交流是三个2.5M的相并联。

网友B:
谢谢楼主这么热心,我最疑惑的是电阻档的阻值。我原来的杭州的47中值是23。电阻阻值分别是21.2、222.2、2.43K、20k、191K。与矿坛里面的NANKING47【中值22】一致,但是测量明显偏大【超10%】,因为中值的原因本身就大了1。本来22Ω的已经指向23位置,现在更指向接近25,于是找来资料【现在资料已经遗失】计算,将电阻阻值分别改为23.5、240、2.7K、22K、216K。然后准确了。这次淘22中值的表,电阻偏小了一格了,由于没有资料了,就凭经验,将阻值分别改为22、238、2.56K、21.2K、202K后准确了。
说了这么多,就是22中值的表,有很多不同牌子的都不一样,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我有上海精艺电讯仪表厂47表电路图,发上来大家参考

网友C:
照片没有拍全,再拍发一次

网友:
这是另一家上海求精仪器仪表有限公司的MF47表,供参考

网友:
这是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了下mf47的图纸,高压这电阻用的较乱,有三个10M的,有三个2M的,有两个6.75M的,正常的应该是下图的,直 ...

这图还头次见,大概算了下差不多,明天仿下,这两天眼都看花了

PS:想起来有 5M+2.5M的,跟3个2.5M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照片没有拍全,再拍发一次

多谢,原来这是上海精艺的,我用这个图改绘了一只2000年的金川MF47,二者几乎完全相同。

发霉的MF47 25楼。

楼主:
这个就是7.5M//30M的,很经典的图,但见过封面的不多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查了下mf47的图纸,高压这电阻用的较乱,有三个10M的,有三个2M的,有两个6.75M的,正常的应该是下图的,直 ...

2500V有三个2MΩ电阻和有两个6.75MΩ分压电阻的MF47比较简单,这两种线路的表交流1000V挡和直流1000V挡的灵敏度一样,分别是4kΩ/V和9kΩ/V,交直流1000V电阻分别为4MΩ和9MΩ,在1000V挡基础上串联6MΩ和13.5MΩ分压电阻以得到10MΩ和22.5MΩ的2500V所需的电阻值。

2500V有三个10MΩ电阻的的MF47所有直流电压挡灵敏度都是20kΩ/V,直流1000V电阻20MΩ,2500V电阻应为50MΩ,所以在1000V挡位基础上串联30MΩ分压电阻。此表的交流电压灵敏度应该是4kΩ/V,交流1000V电阻4MΩ,2500V电阻应为10MΩ,所以将直流1000V挡位30MΩ分压电阻上并联7.5MΩ得到6MΩ,再与交流1000V的电阻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这么热心,我最疑惑的是电阻档的阻值。我原来的杭州的47中值是23。电阻阻值分别是21.2、222.2、2.4 ...

说实话,我没有仔细测量过手头每只表的中值,记得刚接触指针表的时候,测过MF47C,只记得RX100 是166.5。
误差无处不在,包括设计误差。如果仔细计算,会发现图纸的元件值与计算结果是有差距的,而实测值与图纸值又稍有不同。

我觉得欧姆档的表头周边电路更重要,它误差大了,中心值就变了。除欧姆调零电位器以外,老表多数有3只可调电阻或电位器,其中1只,就是调整欧姆共用电路的,藏在板子下面,三大类量程的电流注入时,可以微调注入点,现在不少表1只也没有,只能呵呵了。

7楼的图,就是许老师说过的设计比较准的图,你看它有3只可调电阻。注意这图9V应该是15V!RX10K档用了11节电池,16.5V。

另外,表盘的几何中心偏了也一样会有影响,再有,也有可能是表头的线性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2500V有三个2MΩ电阻和有两个6.75MΩ分压电阻的MF47比较简单,这两种线路的表交流1000V挡和直流1000V挡的 ...

这个总结很到位!

楼主:
您有这表吗?求证下,高压电池是9V还是15V?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有这表吗?求证下,高压电池是9V还是15V?

我有啊,是9V的

网友:
中心阻值是16.5欧的

楼主:
记错了,标错电压的那个电流档总电阻是400欧的

楼主:
确认这图高压为4K/V的,应该去掉2.5M和1M,另外,交流电压缺个串联的38.3K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认这图高压为4K/V的,应该去掉2.5M和1M,另外,交流电压缺个串联的38.3K

你好,你这个图直流电压1000V的两个电阻2M串联,不是应该是两个5M串联的吗?

楼主:
这个不一定,要根据表头周边电路的情况而定。

楼主:
这是仿真情况,先确定表头的1750R是调整到1800还是2000,发现必须是2K,据此确定1.4K电位器的情况,这样网孔总R就确定了,试过500V以下表头电流非常稳定。然后确定1KV和2.5KV的灵敏度必须是4KR/V,否则,表头电流就不是37.5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