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家里的缝纫机制作了一盏工作灯

楼主(2022-01-11):
家里的缝纫机放置在一个背光的地方,每次使用时都要推到明亮的地方,很是不方便,为此,特地为它制作了一个工作用灯。
支架是吊顶用的“轻钢龙骨”边角料。

LED灯条是在网上买的,工作电压为9.1~10.2V,工作电流为750mA,功率为7W,灯条长度是4.8cm。
灯条是铝基板的,安装时在灯条背面涂上导热硅脂,直接利用支架散热。

驱动器也是网上买的,驱动器用的芯片是DU8702。工作电压为9~27V,输出电流为265mA,这种驱动器有个优点,就是可以串联(提高电压)和并联(提高电流)使用。

从参数看,驱动器的电压与灯条的电压符合,但驱动器的输出电流只达到灯条的三分之一,本来可以用三个驱动器并联,但实际接线看,用一个驱动器已经很亮了。

从照明情况看,由于支架长度短了点,导致缝纫机左边部分受光不足,等找到长一点的材料再改进。
“轻钢龙骨”制作的支架还有另外两个功能:散热、反光。

关灯以后的效果。

网友A:
缝纫机什么牌子的,看不清楚。。。。

网友B:
一个灯头一个灯炮可以搞定的事弄得这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缝纫机什么牌子的,看不清楚。。。。

谢谢,是这个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灯头一个灯炮可以搞定的事弄得这么复杂、

灯泡体积大,易碎,寿命短;LED就没有这些弊病。

网友:
楼主解决了缝纫机无照明的问题,貌似光照位置有点那啥吧?

网友:
没见到这种蓝色的缝纫机,是什么牌子的啊?

网友:
方便实用。我改的LED小灯,做个变压器底座。

网友:
最好用面积大一点的灯盘,或者把灯条多用几根分散开,这样能形成无影灯的效果。

网友:
这个效果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灯泡体积大,易碎,寿命短;LED就没有这些弊病。

现在说的灯泡, 你还在想60年代的钨丝灯炮? ,市面LED灯泡很普遍了。不过做来玩玩也好,不然,对不起“电子爱好者”这个名称。

网友:
蝴蝶,蜜蜂,飞人。。。。都是上海老牌子。。

楼主:
由于前面制作的灯在照明方面有一定的缺陷,今天把它改造了一下,由原来固定在缝纫机头上改为固定在台板上。

为了扩大照明范围,增加了一个灯条,两个灯条是串联的。

这样,在工作范围内就没有阴影了。

缝纫机头放到台面下后,还可以作为一个小型写字台。

网友C:
安全第一,两个金属体是否需要接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全第一,两个金属体是否需要接地线。

暂时还没考虑这个问题,不过我那个220V接线柱是三位的,要接地线也很方便,这样一来,电源插头就要换成三相的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暂时还没考虑这个问题,不过我那个220V接线柱是三位的,要接地线也很方便,这样一来,电源插头就要换成三 ...

两个单独供电器件同台,其一漏电则危险了,联接地线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单独供电器件同台,其一漏电则危险了,联接地线为上。

谢谢。
没有两个驱动器,是两个灯条串联,一个驱动器供电。

网友(2022-12-09):
引用 网友B:
一个灯头一个灯炮可以搞定的事弄得这么复杂、

万一真成了灯炮不就麻烦了,一开灯,炮竹一声响

网友D:
灯不错,原位置其实挺好的,改进后有些阻碍跑缝纫的通道了,做短活倒是行,跑床单啥的就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灯不错,原位置其实挺好的,改进后有些阻碍跑缝纫的通道了,做短活倒是行,跑床单啥的就挡住了!

你说得对,前段时间打一床被单,确实被档住了。
我再考虑一下重新找一个好的位置,另外,装底线那块金属板反光,晃眼。

网友:
用个台灯就行了,随便放哪都能用,费这事还是专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得对,前段时间打一床被单,确实被档住了。
我再考虑一下重新找一个好的位置,另外,装底线那块金属 ...

这个好办,金属板可以贴张贴纸,有条件的话喷白锌漆或亚光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好办,金属板可以贴张贴纸,有条件的话喷白锌漆或亚光漆

这个办法好,太好!简单实用!!
我怎么没想到呢?
谢谢!

网友:
驱动最好套个热缩管,底板散热,胶热了就掉了,危险

网友:
俺直接买了一个充电护眼小台灯,三级调光,带夹子。缝纫机现在都很少用,这灯放床头,平时看书可以。用的时候夹缝纫机上,环形灯头,蛇形管可以随意弯曲,不会触电。

网友:
这个光应该有点射眼

网友(2023-02-10):
放在机体上就不错再稍往左移动点位置,哪也不档。引线,绝缘考虑好,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