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曾经尝试修复滤波电解电容

楼主(2022-01-12):
上世纪六十年代,那时,我的伪满电子管收音机机坏了许多年,后来让我拆散,改造成5灯花生管机,为了省管,继续使用原来的80号直热式双二极管整流。用了一段时间,嗡嗡的交流声又越来越响了,肯定是滤波电解电容又坏了。不仅是交流声,还夹杂着噼噼啪啪的爆裂声,咔啦咔啦的杂音。

拆下8微法的红袍大电解,外观良好,没有万用表测量,只能用电池,耳机代替,电容还有,漏电有些。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物资较匮乏,一般人家不太富裕,无线电零件相对较贵,一只  《天和》红袍8微法的电解电容要一,两块钱,算贵的了。

只好把电容大卸八块。敲碎,展开卷芯。铝箔上有许多空洞,那是高压击穿烧蚀的痕迹。引线也接触不良。

把烧蚀的小洞挖除,把连接的部分剥离,把引线刮光,重新卷紧,用白蜡密封。

上机试验,交流声明显减少,修复有效。

过了几个月,故障又来了,只好再次拆开电解电容,里面锈洞满满,只能报废了。

换新的。几个月后,故障照旧。也许是那时的电解电容耐压差,质量不过硬。也许是其它问题。

慢慢想通了,不是电容问题,很可能是我的机器里高压太高了,超过了450伏的工作极限。

我的伪满机电源变压器高压绕组是双350伏,直热80整流管启动瞬间,灯丝几秒钟就被加热,其它旁热电子管还没热起来,相当于空载,高压立即被加到第一滤波电容上,肯定甚高,超过电解电容耐压极限,局部击穿,损坏电解。

但是太穷,没有万用表,不管参数,以装响为准。打火花,甚大甚响,但是我知道200多伏有多响,肯定远超200伏。

想通了,忍痛买了两只电解,串联用,很长时间也没有坏。

五十多年过去了,我拆除花生管,恢复了原套ST大葫芦管,装响了。想起来以前高压的事,用万用表监测开机后高压变化。

开机两秒后,第一高压瞬间飙升到500伏以上,停留,稍后慢慢下降到300伏。

可见直热管整流,高压就是有瞬间高峰,对第一滤波电容有强烈冲击。

当然我早就知道,用4只22微法450伏,串联,并联。又加一个小负载。

网友A:
60年代百货大楼柜台里摆放的检波二极管,透明的,2AP9等外品0.41元一只 那时候算是够贵了,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B:
当年的市电电压比较低,虽标220伏但是没有一天能达到,有170伏是经常的事,今天不一样了,市电也是220伏,天天测都是230伏以上,过去使用的都是励磁喇叭,有很大一部分电压要降压到励磁线圈上,设计的电压都是350伏。

网友C:
没万能表玩无线电并且是电子管电路在当今的人们真是无法想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万能表玩无线电并且是电子管电路在当今的人们真是无法想象。

一副高阻耳机,一节干电池与一个0.1-8μF的电容一般就是爱好者手头的工具了,修电子管收音机检测零件好坏可以替代万用表的,当时能用上表的不是一般人。电子管收音机有他的特点,用手摸摸管子大体就能判断出高压有无,温度有差异。灯丝电压有无直接打火,高压交流用测电笔,直流用电容间接打火。

网友:
打火花,甚大甚响

楼主文笔有点鲁讯同时代的风格,娓娓道来,不拖泥水,

忆苦思甜的好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年的市电电压比较低,虽标220伏但是没有一天能达到,有170伏是经常的事,今天不一样了,市电也是220伏, ...

正是。我的就是励磁喇叭,降压上百伏,工作电压200多伏,第一高压加上100伏就有300多伏,开机瞬间空载有5百伏以上很正常。

我的机器是110伏的,用40瓦灯泡降压,开机很亮,过一会才正常亮度,后来改成一串大电阻降压,具体降成多少也不知道,能响就成了。买一个220伏降成110伏的变压器就是个梦想,重绕变压器也是天方夜谭,改变压器也是无从下手。       市电量过一次,借小朋友自制的表量,有180伏。

一想起那时的贫穷就心酸,手里几乎什么也没有,缺少工具和零件,许多想法不能实现只能放弃。

网友D:
拆开电解修补铝箔,电解质怎么处理解决?

网友:
那个年头想起心酸,我的师傅都自己做电容用

网友:
涨知识了,还有这么厉害的牛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开电解修补铝箔,电解质怎么处理解决?

那时用的时间都不长,电解质还没有干涸,拆开看都是很湿的,粘手。快些处理,卷的紧没有问题。甚至能挤出一点点。所以再次密封不严。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年代百货大楼柜台里摆放的检波二极管,透明的,2AP9等外品0.41元一只 那时候算是够贵了,

那时我见过的2AP9玻璃管正品好像不贱,要1.8元一只。我看过无数次,买不起。

网友E:
当时元件贵
加个泄放电阻能缓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当时元件贵
加个泄放电阻能缓解一下

当时不仅贵还不卖给你,物资缺乏,耳机都自己做,想想那声音能好的了

网友:
国穷家穷人凄凉,一个朝思梦想的零件就是只能看不能买----实在买不起啊!想想都可怜

网友:
我也想起那年为修复一个断脚的3AX31用了一整夜,苦中作乐的辛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