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虎牌电饭煲故障

楼主(2022-01-12):
一个虎牌电饭煲,按键好使,煮饭不好使,只是保温,水在三四十度,风扇工作正常,听声音好像是断续加热,底盘传感器正常,上盖传感器正常,显示屏时间闪动,3伏电池没电了,电源板电压150伏,20伏正常,电源模块没坏。
求教老师们!

网友:
先把3v记忆电池更换后再试机,内锅不用放水,10分左右内锅是否超过60度,
是就检查传感器线路,否检查检锅线路和电磁炉一样,还有确定内锅是不是原机配,
日本100v机一般传感器坏多

网友:
个人看法是上下传感器温控部分(热敏电阻)故障。

网友:
主板到上盖传感器的连线在上盖和锅体连接处折断的故障非常多,你不妨检查检查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有个奇怪的现象,就是用带压力功能时就可以煮饭,不带压力功能时就不好使,断续加热。

楼主:
传感器拆下,用烙铁加热,阻值下降,说明是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传感器拆下,用烙铁加热,阻值下降,说明是好的?

确认一下是否变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