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源请教

楼主(2022-01-12):
需要一个输出15-50的可调电源,电流1/2A都可以,输入电压固定,输入0-5V信号控制输出15-50,输入0V时,可调电源输出也为0。请教师傅有什么简单的方法

网友A:
如果对电源输出的质量要求不高的话,也不难。最省功夫的是找一台现成的线性稳压来改装。

1、稳压电源改成10倍dc增益的“放大器”。

也就是,误差放大器的反馈网络做成10倍增益。当Vref=5V时,电源输出5V*10=50V,同样地,Vref=1.5V时输出15V,等等。

2、将0-5V的控制信号,变换为Vref。

其中,控制信号的1.5v-5v,经滤波后(可用运放电路强化滤波效果)直接充当Vref。

另设一个1.5V的门限比较器,检测出控制信号低于1.5V时,就把电源输出关闭。

网友:
boost了解一下,某宝上买个模块

楼主:
这种模块都不能带阻性负载

网友:
看着简单。 实际感觉挺费劲啊。  输入0的时候输出也为0 , 输入提升一点,就要输出15V,然后再按比例输出,那就是有点像带开关的电位器。 后面就是一个15+7倍比例输出。   感觉没现成的,得开发。 去外面定做估计不便宜。 建议自己搞。

楼主:
0-5不是输入电压,是控制输出的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如果对电源输出的质量要求不高的话,也不难。最省功夫的是找一台现成的线性稳压来改装。

1、稳压电源改 ...

如果你的实际需求是,控制电压的大小与电源输出电压无关,仅要求在控制电压为低电平时关闭可调电源的输出,在控制电压为高电平时接通可调电源的输出,那么,就更简单,你做一个继电器电路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实际需求是,控制电压的大小与电源输出电压无关,仅要求在控制电压为低电平时关闭可调电源的输出 ...

谢谢师傅,是输出电压大小受控制电压大小控制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师傅,是输出电压大小受控制电压大小控制的

大概就是6楼的思路,画了个图:

输入0-5V控制信号,控制信号电平低于1.5V时输出为零,高于1.5V后输出15-50V。
控制信号当基准用,直接决定输出电压,要求要稳定。

网友:
以前做LED 0~10V调光的时候也这么搞过,输入加个门限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就是6楼的思路,画了个图:

谢谢版主,图纸太有用了,万分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图纸太有用了,万分感谢

只是一个大概“框架”,有些地方原件是随手画上去的,需要改改。
比如D1、D3、R10都可以酌情取消,运放酌情加消震电容,R8挪到控制信号输入端,4只三极管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再确认型号,R1、R2的值也没细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一个大概“框架”,有些地方原件是随手画上去的,需要改改。
比如D1、D3、R10都可以酌情取消,运 ...

谢谢,这就足够了,应该不用这么改动就可以了,另外单独给运放加一组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
输入0-5v 对应输出15-50v,0v 时输出也是0

网友:
看着图纸也不是简单方法呀,看着简单,实际上复杂。看着图纸有了,实际运行什么状况不可预测。若干年前自己有一次设计个调频无线对讲系统,厂家现成的图纸,买的元件,回来设计的电路板,结果失败若干次,电路互相干扰没法工作,后来慢慢调试了一周才勉强能用,现在都不不敢想了,直接买现成模块组装划算,低频电路稍微简单点。

网友:
改基准电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