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研究过这款电源的串口操作吗?

楼主(2022-01-12):
之前论坛买来的。
按照美尔诺M8811的说明书,进行PC与电源背后的串口通信,没有反应。

TTL电平  默认9600 n 1格式

网友:
上位机软件装了吗?

网友:
可能要安装驱动

网友:
有上位软件吗?没上位软件怎么通讯

楼主:
回复以上朋友,使用串口超级终端,发送命令。

网友:
装个串口抓包软件。看看是不是没发出去。    串口命令是严格按手册编写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以上朋友,使用串口超级终端,发送命令。

1、软件层面,这个电源是不是“美尔诺M8811”,是不是使用“美尔诺M8811”的指令,指令格式对不对,指令是 ASCII 字符还是二进制,有没有额外的效验(非 UART 协议的效验),结束符对不对,是否要求 DTR/DSR,CTS/RTS 流控制(eg. Keithley)等等

2、硬件层面,是什么电平(5V/3.3V/1.8V...),高空闲还是低空闲,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软件层面,这个电源是不是“美尔诺M8811”,是不是使用“美尔诺M8811”的指令,指令格式对不对,指令 ...

这个电源类似美尔诺M8811,无法确定指令是否正确,发出命令后没有返回数据。

网友B:
这个是TLL电平的串口,不能直接连到电脑的RS232串口。需要一个RS232转TLL的转换器。这款机器的9针接口的1脚提供了一个5V电源给转换器。其他的2,3,5和普通串口的定义一致。
你也可以直接通过一个USB转TLL串口的适配器,用来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TLL电平的串口,不能直接连到电脑的RS232串口。需要一个RS232转TLL的转换器。这款机器的9针接口的1脚 ...

感谢回复!我用的是USB转TTL电平的串口,也是按说明书2.3.5脚接的,没数据返回。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用的是USB转TTL电平的串口,也是按说明书2.3.5脚接的,没数据返回。

把2,3交换,再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2,3交换,再试试看。

已经试过N次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源类似美尔诺M8811,无法确定指令是否正确,发出命令后没有返回数据。

我的美尔诺电子负载用的USB转TTL的线必须用原装的(下图这种)!!!包括艾德克斯这些机器也必须用原装线才行(艾德克斯和美尔诺的线可以互换使用)。淘宝买的普通线都用不了。你这电源估计也是如此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美尔诺电子负载用的USB转TTL的线必须用原装的(下图这种)!!!包括艾德克斯这些机器也必须用原装 ...

好的,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美尔诺电子负载用的USB转TTL的线必须用原装的(下图这种)!!!包括艾德克斯这些机器也必须用原装 ...

您这么一说,我就顺着你说的线索去网上搜索一下。
我觉得以下信息有用,过几天我试一试stm32+串口电平转换->TTL试一试。
-------------------------
爱的克斯负载和电源,都比较挑TTL转USB的USB转换芯片,你用的那个TTL转USB的FT232RL芯片是否兼容,不太清楚实在不行,还有个办法,找个51开发板,先把TTL转232,再通过232转USB,就能绕开兼容问题,我最早就这样做的。
后来找的TTL转LAN模块,没这个问题
2、负载和电源与电脑通信,还要设置通道,机器好像默认是0(具体要通过设置看),电脑那边要设置为相同的,才能通信

网友A:
引用 楼主:
...爱的克斯负载和电源,都比较挑TTL转USB的USB转换芯片,你用的那个TTL转USB的FT232RL芯片是否兼容,不太清楚实在不行,还有个办法,找个51开发板,先把TTL转232,再通过232转USB,就能绕开兼容问题,我最早就这样做的。
后来找的TTL转LAN模块,没这个问题
2、负载和电源与电脑通信,还要设置通道,机器好像默认是0(具体要通过设置看),电脑那边要设置为相同的,才能通信

我已经提到电平(5V/3V3/1V8)问题,你不再提我默认你已经确认,如果你不确认,最好说清楚你的电源和 PC 连接的电平转换方案,以及高空闲、低空闲问题,这些属于硬件层,和 n81 这种软件层是两码事。

13 楼坛友的特殊线解决的就是电平(以及高空闲、低空闲)问题,我有 Array 的电源(3645)和电子负载(3710),它们用的就是 3.3V 高空闲,直接接到 PC(232)是不行的。

通信通道不是 UART 协议部分,是 UART 之上的协议,以 Array 3710 为荔枝,其通信协议为 UART(3.3V高空闲),二进制(非 ASCII),命令的第二个字节为通信通道,须和受控仪器通信通道设置一致,如果你的受控仪器有此设置,你需要检讨你发送的控制指令是否正确。

btw. 以及效验,注意我前面说的,这个效验是 UART 协议之上的,是你自己对你发的控制指令的效验码,计算过程也是你完成的,不是 UART 硬件完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提到电平(5V/3V3/1V8)问题,你不再提我默认你已经确认,如果你不确认,最好说清楚你的电源和 P ...

我通过USB转串口的拨码,指定是5V TTL电平。校验选择默认none。
我测量过电源的com口好像是3.3V空闲电平
您说的“通信通道”是不是地址,类似RS485的设备地址。

关于您说的空闲电平的问题,我过几天用示波器再确定一下。因为目前疫情严重,小区已经封闭出不去了。

网友:
没有软件  串口太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