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电池测容量

楼主(2022-01-12):
请教大佬一个问题,18650测容量,充满电电池电压4.18,然后放电设置多大电流,到几V为截止电压,我现在设的是0.2C放电,2.7V截止,对不对,谢谢!

网友:
0.2C,2.7V有点低了,1C放电用2.7还差不多。手机是3.4V自动关机,低于3V大多数手电筒就点不亮,设置多低电压测量自己看着办。

网友A:
松下的手册默认是1C放电,2.75V截止。

还有不同放电电流的电压-容量对应关系曲线。

参见:
https://atta.szlcsc.com/upload/p ... 650465801302945.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松下的手册默认是1C放电,2.75V截止。

还有不同放电电流的电压-容量对应关系曲线。

我打不开这个网址。

网友:
我常用800ma电流,3V截止。因为800ma一般小电器,不是功率型的一般够用了。3v差不多保护板都要动作。这两个数比较实用些。老电池1C恐怕撑不了多久,0.2c似乎又太小。

网友:
看电池种类了!
一般标准是0.5C,也就是两小时率放电,兼顾效率和容量。
内阻大的,容量型电池,放电电流小些,
内阻小的,动力型电池,放电电流大些。

容量大的,电流大些
容量小的,电流小些

电流大的,截止电压低些,
电流小的,截止电压高些。

就这样,我一般电流1-3A,电压2.75-3v

网友:
我一般都是设置最低3V,再低就没多大意义了,放电电流如果不是动力型的大多都是0.5C

网友:
容量型的18650放电电流都不大,如果要准确测量电池容量,标准的0.2C放电是可以的,最大0.5C,再大了容量测试下来会小不少。1c放电,压降厉害的很

网友:
设置3V截止就可以了。。3-2.7这段电压容量基本上没多少。。忽略它就行了。。而且到3V有效保护电池寿命

网友:
3.0V为截止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