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录像机可以同时输出吗

楼主(2022-01-12):
请问一般的硬盘录像机,HDMI和VGA口是只能用一个还是可以同时用?

网友:
可以同时输出,没有问题的

网友:
也可以同时接到两个显示器, 但是这两个显示器的显示内容是一样的 !

网友:
既然玩到这份上了,不会自己试试吗

网友A:
海康、大华、宇视的可以,近期的产品还可以异源输出(HDMI和VGA输出不同的信号),小品牌的没用过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康、大华、宇视的可以,近期的产品还可以异源输出(HDMI和VGA输出不同的信号),小品牌的没用过不清楚

追问一下,HDMI线最长可以做多长?有没有试过?

网友:
我实际用过的HDMI线80米(按理HDMI线100米没问题)。。如果你问的问题是HDMI信号能传输多远,那么用 HDMI光端机+光缆,传输5公里的我干过...

网友:
可以同时输出,看一下设置是否需要打开输出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