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中波魅力,同时咨询德生CR-1100DSP有这么厉害吗?

楼主(2022-01-12):
     现在听中波,一定得要找个好地方才行。昨天晚上在太湖边散步,到一个没有路灯的地方听中波,见下图,PL660听湖北之声,774,直线距离差不多有700多KM。信号满格,有点同频干扰,但是大体上还是可以听的。就是节目内容不敢恭维,中医治病类的。
一直想入手一个更厉害的中波利器,DSP的收音机还没玩过,去德生官网看了一下,CR1100DSP,从指标上看,比PL990还厉害?只谈中波。

网友:
太湖边,有些地方,干扰会比较小,曾经于1998年在灵山附近待过……

网友A:
太湖好地方,远离工厂居民区电气设备少,可能干扰就少。充电器显示器LED灯电脑等等都是干扰源。

网友:
现在的收音机,宣传机,广告机,听声机。

网友:
感觉LED 干扰最大

网友:
其实都差不多,主要还是干扰太强烈

网友B:
优于1mV/m 实际上和0.5mV/m没区别,甚至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湖好地方,远离工厂居民区电气设备少,可能干扰就少。充电器显示器LED灯电脑等等都是干扰源。

我在东太湖这边,距离不到100米就是工厂,还有居民区 。环湖散步的跑道上都是LED路灯,环境不是太好,但是比小区好一些。下次去找个偏僻的无人区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优于1mV/m 实际上和0.5mV/m没区别,甚至更好。

不是数字越小,表示机器越灵敏吗?看数字指标,貌似比990要好,只是不知道这个参数0.5靠不靠谱

网友:
好像还漏掉一个名字很好听干扰源---"太阳能"热水器

网友C:
中波 ,干扰确实关系很大,  也不一定室内就比室外差(比如门口)。  我前些天有一个发现,  在靠近大型变压器附近(就是国家电网的变压器)  干扰就很大。另外,就是电动自行车的充电器了, 干扰也很大。估计是跟干扰频率有关吧, 别的干扰没这两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波 ,干扰确实关系很大,  也不一定室内就比室外差(比如门口)。  我前些天有一个发现,  在靠近大型变 ...

还有电磁炉,劣质的手机充电器。品牌的充电器会好很多。

网友C:
听中波  比较远的 就是四川收听1557的  菲律宾转播的  某电台了     我在厦门  收听对岸的台  倒是没感觉路灯有干扰      到处是路灯   哪里有办法 避开   。   除非大面积停电的时候 才没路灯

网友:
那点差别,基本听不出来,我这18线县城都放弃中波了,电磁污染太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中波  比较远的 就是四川收听1557的  菲律宾转播的  某电台了     我在厦门  收听对岸的台  倒是没感觉路 ...

1557以前在江苏也可以收到,现在变成了敲锣打鼓的了。你懂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数字越小,表示机器越灵敏吗?看数字指标,貌似比990要好,只是不知道这个参数0.5靠不靠谱

你说的非常对,这个数字越小,表示灵敏度越高。
所谓优于1mV/m,就是灵敏度可能是0.8 或者0.7 也可能是0.2mV/m。
我似乎看到过一个说法,不知真假,权当闲话来听听。就是说德生990灵敏度可能到0.2mV/m,为啥要写个优于1mv/m呢?有人说,如果写了0.2mV/m,可能会有人质疑真的能到吗?这个指标靠谱吗?干脆就写上优于1mV/m,那么到底有多高,各人就去猜想吧 。反正大家都知道990灵敏度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非常对,这个数字越小,表示灵敏度越高。
所谓优于1mV/m,就是灵敏度可能是0.8 或者0.7 也可能是0 ...

您这样一说,还勾起我购买PL990的欲望了,等今年年终奖下来,贡献一部!DIY与成品机,两手抓。手上正缺少一个DSP的收音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这样一说,还勾起我购买PL990的欲望了,等今年年终奖下来,贡献一部!DIY与成品机,两手抓。手上正缺少 ...

PL990 S2000 PL550  2P3 MS200 R-218 R9700DX 我都买过了,但是也没仔细把玩。倒是自己做的或者修的收音机经常玩。

网友:
成品收音机灵敏度都差不多,顶多矮子里面选个将军,想更上一层楼,只有靠专业接收机+长天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1557以前在江苏也可以收到,现在变成了敲锣打鼓的了。你懂得

江苏 离 菲律宾   没有四川远,而且  四川是山区。   模拟机  弄个德生308玩玩 不错   才几十元   某鱼。 晚上   有时敲锣打鼓声会小一点

网友:
楼主注意PL990的前提是S/N(信噪比)达到26dB.这个前提条件下。CR-1100可没有标这个信噪比。这个有很大的差异性质。比如CR-1100在S/N 15dB测得的值,和PL990在S/N 26下测得的值相等,那么PL990是优于CR-1100的(不是好一丢丢)。这个前提条件很重要,不能只看最后的数值

网友:
太湖好地方,我记得我有一个收听纪录...

网友:
我认为   同样的地方    两台收音机   哪个收到的台多   噪音小     就是好机,德生308  就是 这样测试的 。  音质的方面  要同样的喇叭  对比才公平。 德生333  收到的台 一般。 大喇叭   音质差   所以不行。
业余制作,  某鱼有 什么3P5 电路板   听声音    连我的  红灯753都比不上     虽然板不贵   还要另外花60元  买他的中周    我就觉得不值得。 la1600 制作的板   觉得还不错

网友D:
机器是好机器,但有重大缺陷,整机后盖没有透气孔,是密封的,会产生严重的机震噪音,主要是电池盖振动声音明显,严重影响收听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器是好机器,但有重大缺陷,整机后盖没有透气孔,是密封的,会产生严重的机震噪音,主要是电池盖振动声音 ...

确实,声音有点沉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