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工具查看自己的显卡最高支持多大的分辨率?

楼主(2022-01-12):
比如我想换显示器。我怎么知道自己的显卡和接口支持最大多少的分辨率?网上很好解说都是基于自身的显示器的没有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举个例子,我的显示器是1920*1080的,显卡是GTX750ti 用楼上的方法最高只显示1920x1080。但如果换上2560x1600的显示器,用楼上的方法最高分辨率又会显示2560x1600。

直接找显卡官方 Datasheet,这个是最准确的,比如我的 P2000 显卡

btw. 我可确定 GT740 支持 DP4k@60HZ,我用过

网友:
如果想换4K或更高的显示器,那就查一查你机器的显卡或核显支持不支持了。另外,Intel的酷睿 i 10代核显,虽然它的hdmi支持4K,但其刷新率只有30Hz,太差了。

网友:
看自己想用多少分辨率,一般选择就行。

网友:
用鲁大师看看!

楼主:
不是看显卡的型号

网友B:
我给你一个链接,你看一看,可以查到的!https://ask.zol.com.cn/x/3528971.html

网友:
不用软件看
那就用楼上的方式(系统里看)
或打开显卡驱动看。
一般同时代的显卡都要比显示器领先

我在用很老的显卡,显示器是1080的
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给你一个链接,你看一看,可以查到的!https://ask.zol.com.cn/x/3528971.html

不对,不对。这个方法在楼主位说过。没有意义的方法。举个例子,我的显示器是1920*1080的,显卡是GTX750ti 用楼上的方法最高只显示1920x1080。但如果换上2560x1600的显示器,用楼上的方法最高分辨率又会显示2560x1600。

网友C:
看型号,要支持4K分辨率,显卡和显示器都有DP 1.2接口或hdmi2.0接口、显卡档次不低于GTX660或HD7750、显存超过2GB。你买显示器不会超过4K分辩率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型号,要支持4K分辨率,显卡和显示器都有DP 1.2接口或hdmi2.0接口、显卡档次不低于GTX660或HD7750、显存超过2GB。你买显示器不会超过4K分辩率的。

我七八年前的显示器都超过 4k,这都 2022 年了,还“不会超过4K”?

你们是蓝新人还是天顶星人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型号,要支持4K分辨率,显卡和显示器都有DP 1.2接口或hdmi2.0接口、显卡档次不低于GTX660或HD7750、显存 ...

这个说的太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七八年前的显示器都超过 4k,这都 2022 年了,还“不会超过4K”?

你们是蓝新人还是天顶星人阿 :l ...

这里不是说没有超过4K的显示器,你觉得楼主用GTX750ti 显卡有多大可能去买up2715K 这种上万元的显示器的,或者便宜点的4000多的5K显示器?

网友:
看厂家显卡说明书最靠谱,其它还真没有办法。

网友:
芯片官网都有的,例如intel网站会写着各代cpu集显的最高支持分辨率的。

网友:
你去买显示器 直接说你显卡型号  店家就给你配置了

网友:
一般来说,2D情况下分辨率瓶颈在显示器上,只要不是差几代的显卡都没问题,但是有没能力在同样分辨率下3D加速跑满刷新率这个才是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