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60万用表 怪故障

楼主(2022-01-13):
通电以后 调零电位器 调零不到零线  可有大神知道

网友:
唉,你提问,难道就不能把面板图片拍全再发上来?
惜字如金,这种表有比较稀少,人家咋帮助你?

网友:
测量电压对哇,这个机械调。

网友:
有源表,电池正常吗?

网友:
很少见的表,楼主拍一些高清照上来,大家欣赏一下.

网友:
我曾经的DF-1B繁用表,也是因为突然出现开机指针向右满偏转,一气之下,将它改为运放表。在拆除的过程中,发现对称电路中的一边偏置电阻断路,这才明白指针偏转的原因。

楼主若想修复此表,也需要仔细分析可能引起电路不对称的有关元件,逐一测试一遍吧。

附上该表的电路图:

对称有关的元器件在电路图的右上角区域。

楼主:
有源表  难搞  不知道啥原因  调零调到头 也是这样

楼主:
就是想知道  那个电路是调零电路

网友A:
你先把表头断开一头,先确认表头是不是正常,然后再捣鼓电路吧。

网友:
测量bg2的g极对地电压(即d3或d4两端电压),如果不为0,则问题出在前面电路,如果为0,则问题出在bg2所在差分对及后面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把表头断开一头,先确认表头是不是正常,然后再捣鼓电路吧。

对,莫搞个游丝挂圈的表头,逗你玩

网友:
第一次见,强烈建议上高清多图

网友:
鄙人愚见:先看一下和BG4相连的那个W2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