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功放集成块,BA526,请问电压改成3V哪些外围元件要修改?

楼主(2022-01-13):
飞利浦D1875上拆的。
TDA2822,8002A,lm386之类的好,难买到正品,有啥用?

原配是6V电源,老衲喜欢低电压,改成3V。

C2-47pf 要改吗?
RNF-47欧 要改吗?
C4-470pF 要改吗?

双击,再双击,能看到清晰大图。

网友A:
这早期集成块高低音都不行,也就能响而已,不如现在TDA2822,8002效果好,优点是输入电压低,可以直接用电唱机推动,0.1V

网友:
不用改直接用就行了,此IC最低工作电压为2v,与它通用的有BA527,546,547

网友:
这IC好在哪里呢?

网友:
BA526音频功率放大集成电路,是日本东洋电具公司的产品,采用9脚单列直插封装结构。该电路在电源电压6V、负载阻抗80、失真度为10%时,输出功率为430mW最大输出功率可达700m 低压工作特性好,可低至2V 而最大电源电压为9V,接通电源时爆破噪声低,外电路元件少,安装方便。它适用于便携式收音机及收录机中作音频功率放大器。

网友:
我直接用的锂电。可以工作。音质好坏不知。

网友:
淘宝搜了一下  从6元一片到0.6元一片。。。。。

这玩意到底啥价格?

网友:
老收录机用的功放,只能买拆机了,国产全新品不想用。是不是洋人不生产了这些型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早期集成块高低音都不行,也就能响而已,不如现在TDA2822,8002效果好,优点是输入电压低,可以直接用电唱 ...

估计您买到假的了。

网友B:
日本的功放块子就算了,根本比不过欧美同类型的这是事实.

网友:
多么熟悉的声音 让我想起小时候的砖头录放机里面的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日本的功放块子就算了,根本比不过欧美同类型的这是事实.

这个不是事实,虽然声音有很多玄学成分。

日系的收音机、音响在欧美也大受欢迎。

这个集成块是飞利浦采用的,也是正宗的欧系大厂。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您买到假的了。

这就是早期松下砖头录音机功放块,以前换过,效果不如LA4100

网友C:
1、2脚的miller补偿电容高达470pF,间接说明输出级管子的ft太低,难怪频响不佳。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脚的miller补偿电容高达470pF,间接说明输出级管子的ft太低,难怪频响不佳。

老衲对这句话高度怀疑。

罗姆rohm是全球第六大功率器件厂商,与意法半导体或许各擅所长,但是,是远远超过其他厂商的,更不至于一个小低频三极管还有问题。

罗姆生产的一个低频管居然ft太低,您真信啊?
那还能买到哪些比他技术实力更高的厂商产品?

比他名气略大的也就意法半导体了,意法半导体好像生产TDA2822,TDA2030A,性能上能不能强过一丝先不论,您真能买到正品?拆机不知道。

网友C:
那你把miller电容改小,比如改为比较常见的100pF,看他自激不自激。如果不自激,那么,可以证明我说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把miller电容改小,比如改为比较常见的100pF,看他自激不自激。如果不自激,那么,可以证明我说错了。

刚查了一下ba526的兄弟ba546的资料,看来是我没理解到编写datasheet的该厂工程师,当年在设计这些应用电路时的取舍——用现代的眼光看,其思路属于有些奇葩。

一般来说,工程师会在确保高频稳定性的前提下,给ic取最小的miller电容,这样,可获得最宽的开环频响,施加负反馈后,几乎整个音频频段都能得到更多的负反馈量来降低失真。

但从ba546的datasheet资料(见附图)看,该厂的设计者是把miller电容用作控制闭环频响的工具,所以取这么大的miller补偿电容,令闭环频响仅有10khz左右——也就是,10khz附近及以上频率的失真,开环工作时失真是多大,闭环后也是多大(因为负反馈量为零)。

换个角度说,你如果不按他的应用图来安排miller电容,把miller电容取小一些(需保证有足够的相位裕量),是可以获得优胜于厂家所给的失真率等参数的。

网友:
为什么它是最好?

网友A:
这集成块本身就是为低档机设计,所以不要奢望指标多好,而且是日本七八十年代设计产品,难免各种不足,好像日本90年代后没在推出新功放块?反倒是飞利浦出了不少,以致中国车机电视机功放块基本多是飞利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集成块本身就是为低档机设计,所以不要奢望指标多好,而且是日本七八十年代设计产品,难免各种不足,好像 ...

功放是最简单的,也是最早成熟的集成的,差不多60年代就完全成熟了。
那个炒作的瞬时动态响应,还是瞬时动态失真,不知是哪一年忘了。
BA526是90年代采用的,影音产品的黄金时代,而且是飞利浦采用的。

低档?是指低功率单声道吧。同样水平,一定是低功率的音质超过高档的(大功率的),高档的发热易产生各种偏差。

指标有虚标的。不能确定是正品时,还是别看指标了。小厂正品也有虚标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衲对这句话高度怀疑。

罗姆rohm是全球第六大功率器件厂商,与意法半导体或许各擅所长,但是,是远远 ...

罗姆rohm这厂的功放指标是极其低的,它的所长并非指标,而是稳定性所以过去我在本区曾发回贴;

如果你创做一台级数特别多的音频机器,放什么功放下去都自激,没法向老板交货,那请您选用罗姆ROHM的.

一定能按时交货!  ----这是我的经历的经验揭秘.

网友:
这IC,差分级公共恒流源是一个电阻,那么差分级电流=(Vcc/2-0.6)/2/公共电阻,电流随Vcc变化。
3V工作时,这个电流比6V时降低了不止2倍,因此这个电路低压下的带宽会低得多。建议不要在3V以下使用。

补充内容 (2022-1-14 11:24):
运放的开环带宽由第一级差分管电流和后级米勒电容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罗姆rohm这厂的功放指标是极其低的,它的所长并非指标,而是稳定性所以过去我在本区曾发回贴;

如果你创 ...

谢分享经历经验。

这说明罗姆抓住了事物的本质,指标高没用。
功放在房间里,事实上有各种驻波反射,有的波峰叠加,有的波峰与波谷相减,不同频率相差十几分贝很正常,没人听得出来,用声压计可以测出来。
指标再高,声压曲线完全一根直线,又有何用?放在房间里,由于驻波存在,实际声压曲线惨不忍睹。

网友:
准互补,12毫安静态电流,反正我不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集成块本身就是为低档机设计,所以不要奢望指标多好,而且是日本七八十年代设计产品,难免各种不足,好像 ...

90年代以后,日本电子企业有新一代的功放集成电路,如东芝的TA8220/1/2/5,TB2929/39/59,三洋.松下.罗姆(东洋电具)也都有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那你把miller电容改小,比如改为比较常见的100pF,看他自激不自激。如果不自激,那么,可以证明我说错了。

说的有道理。大厂也有缺陷。利用好就是产品。我估计你功放学费交了不少。得来的经验。

楼主:
老衲总结一下。大厂设计生产,又为飞利浦等大厂采用,多好谈不上,多差也不现实,人家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设计人员也不是吃干饭的,水平不一定比我们差,我们去应聘设计师,还不一定聘的上。当然,老衲是一定聘不上。
爱用啥就用啥吧。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的有道理。大厂也有缺陷。利用好就是产品。我估计你功放学费交了不少。得来的经验。

这个芯片写datasheet的设计时代,可能市场竞争不激烈,才会有这样的miller电容取值方法。

看看运放就知道,因为内部已集成了miller电容才方便用户使用,因此,为了让参数指标更具竞争力,每个ic厂都是尽量榨干频响方面的能力,采用最小的miller电容(在保证高频稳定性的前提下)取值,令ic具有最大的单位增益带宽积。有些ic厂更是为其热门ic,推出了单位增益不稳定的版本(同等条件下带宽更大,但要求使用者只能用在若干倍放大以上的场合),以尽量挤占市场。

再看ba526、ba546的应用电路设计,在闭环增益高达50dB的情况下(也就是负反馈很浅、很容易做到闭环后确保电路高频稳定),竟使用470p的大miller电容。得到的结果是,白白浪费了原有的潜力。简单计算就知道,如果能用47p的miller电容就能保证稳定工作,那么,与470p相比,音频段(至少要中高频范围内)可获得多20dB的负反馈量。理论上,能将失真降为原应用数据的1//10,电源纹波抑制能力也有大幅提高。

说他datasheet的应用电路设计奇葩,一点也不过分。

ps:10多年前hifidiy论坛开坛起,我就是该坛的版主,因为种种原因,没玩音响DIY,所以现在只能算是那个坛有挂名的空头版主。

网友:
我第一次接触这集成块是80年,有个工友一台松下RQ216砖头机,经常拿到外面听,电池用不起,用摩托电瓶带,一次正负接反烧了BA526,花十几元买一只换上,当时还惊叹日本能把这么复杂电路做的这么小,以后录音机接触的多了,换功放块是常事,不知是因为人们声音开的大,还是日本功放块易损,坏的不少,LA4112,BA5408,BA536,TA7270,UPC1185,UPC1278,HA1377,HA1397,TA7240,TBA810等,怕不好买,手里还备了一批,随着录音机的淘汰,这些集成块在手里成了垃圾,可能当时日本工艺技术也不太行,许多集成块正常使用都莫名损坏了,2000年后,国内车机电视机电脑音响大多采用欧洲TDA,TEA之类功放块,很少见到烧毁,修家电也就失业了,估计现在半导体器件还是比过去耐用了,八九十年代,开关电源基本是常坏,而现在几乎和变压器电源一样耐用

网友F(2022-04-30):
三洋RP8980A收音机用的功放芯片就是BA526,坛里有朋友改过LA4140芯片的,网址如下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948
我拍的图片在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洋RP8980A收音机用的功放芯片就是BA526,坛里有朋友改过LA4140芯片的,网址如下http://www.crystalradio. ...

不错,拍照技巧很好,芯片标识拍的很清晰。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衲对这句话高度怀疑。

罗姆rohm是全球第六大功率器件厂商,与意法半导体或许各擅所长,但是,是远远 ...

你这是典型的诡辩。一个垃圾器件就别吹嘘了。

网友:
输出功率几百毫瓦还要用THD 10%指标衡量的功放IC,能好到哪儿去
别动不动就用”最好“这样的词,天外有天,实在喜欢,哪怕在后面加个”之一“也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错,拍照技巧很好,芯片标识拍的很清晰。

不用手电筒看不到,确实安装位置很隐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