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天宇mf47c万用表电路图

楼主(2022-01-13):
天宇mf47c万用表电路图,电路板的几个电阻烧坏了,求电路图,哪位师傅们有此图请上传一个,谢谢

网友:
南京天宇MF47C万用表电路图_(9V).jpg

楼主:
谢谢你的上传

网友A:
47c的100K档这个三极管是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47c的100K档这个三极管是什么型号?

整理出来的电阻档R×100K的电路原理图如下:

直流电路,三极管的频响并不重要,普通的低频管都能满足要求。三极管不同的β值,在短路表笔调零(调整表头得到的分流值)的时候,就能使表头获得满偏的电流。当外接电阻Rx等于内部等效电阻时,三极管的偏流电流只有短路表笔时的一半,集电极电流也只有短路表笔时的一半,表头指针必然也只偏转到一半的位置。

因为三极管工作电压仅1.5V,其基极电流约为0.53μA左右,如果三极管的β值为100,则其集电极电流也不过53μA左右,且它应该工作在线性放大状态。在较小的集电极电流的情况下,三极管应能保持较好的线性。这点大概是对三极管的唯一要求了。

网友:
上图PNP管对型号没什么要求,hFE的有效范围大概在200~500倍左右,太小或太大,表头支路都无法调整到46.2uA,小功率管的增益基本都在这个范围之内,考虑到电池电压会下降,管子的hFE尽量就高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