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M D2V主板核显DVI用24+1的DVI转HDMI线接AOC的Q27P1U显示器识别不了

楼主(2022-01-13):
什么原因?显示器是标称分辨率:2560*1440。 VGA接显示器也只能用1920*1080分辨率。用DVI转HDMI根本就提示没有信号。

主板:B460M D2V 网址:https://www.gigabyte.cn/Motherboard/B460M-D2V-rev-10#kf

显示器:https://item.jd.com/68149407526.html

网友:
只有换一根线试一试。

网友:
换带芯片的转换线

网友:
  换线试试

楼主:
不行。在其他可以使用的电脑上换过来不行,在我这里不行的那条线换到其他电脑上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行。在其他可以使用的电脑上换过来不行,在我这里不行的那条线换到其他电脑上可以。

看了一下主板规格,板载显卡就是高清水平,达不到显示器的2K分辨率。想要提高分辨率,只有外加显卡。

网友B:
好像没有听到过DVI转HDMI的连接方式,只有HDMI转VGA的方式。因为DVI的信号质量根本比不上HDMI的信号质量。个人观点,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主板规格,板载显卡就是高清水平,达不到显示器的2K分辨率。想要提高分辨率,只有外加显卡。
...

那按道理应该只是降低分辨率而已,现在简直不能用。

网友:
在bios里把默认输出改为dvi口试试

网友C:
主板没有hdmi口吗?如果有,那就直接接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板没有hdmi口吗?如果有,那就直接接好了。

只有DVI和VGA

网友D:
我看了主板说明,不支持DVI转VGA,是不是也意味着不支持DVI转HDMI?还有主板显示接口的问题,不支持1920*1080以上分辨率,想改变只能加独立显卡或者换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了主板说明,不支持DVI转VGA,是不是也意味着不支持DVI转HDMI?还有主板显示接口的问题,不支持1920*10 ...

是因为DVI没有模拟通道而已

网友E:
DVI-D转VGA采用直接的跳线连接是肯定不行的,必须通过对应的数模转换芯片处理才能是实现,DVI-I可以直接用线转换。显示应该没有问题,完全无显示就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DVI-D转VGA采用直接的跳线连接是肯定不行的,必须通过对应的数模转换芯片处理才能是实现,DVI-I可以直接用 ...

是呀,现在是使VGA线显示的,效果很差。

网友F:
先用低分率 测试一下有没有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用低分率 测试一下有没有显示

一开机就看不到了,怎么设。

网友:
只能加独立显卡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呀,现在是使VGA线显示的,效果很差。

他那个dvi输出也是1080的,用2k显示器效果比vga好不到哪里,如果你要用2k显示器,应该加独显。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他那个dvi输出也是1080的,用2k显示器效果比vga好不到哪里,如果你要用2k显示器,应该加独显。

以1920*1080显示也可以接受的,主要是显示器识别不了信号。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以1920*1080显示也可以接受的,主要是显示器识别不了信号。

LCD显示器显示分辩率不是物理分辩率时效果会比较差,如果能接受1080,那就不如直接用1080的显示器。
还有看看能不能在BIOS里设置板载显卡的默认输出口。能不能把VGA改为DVI。

楼主:
引用 网友G:
LCD显示器显示分辩率不是物理分辩率时效果会比较差,如果能接受1080,那就不如直接用1080的显示器。
还 ...

如果真是成功设置了DVI而又没有效果仍然是无法识别时,你如何设置回VGA?,放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真是成功设置了DVI而又没有效果仍然是无法识别时,你如何设置回VGA?,放电?

对,就这一招,主板上有清除BIOS设置的跳线。

网友C:
技嘉主板使用dvi转hdmi线应该没有问题呀!是不是设置问题?你试着用台普通vga和你的aoc双台显示,使用Intel的快捷键ctrl+alt+F12调出核显设置重新设置一下显示器的分辨率看看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技嘉主板使用dvi转hdmi线应该没有问题呀!是不是设置问题?你试着用台普通vga和你的aoc双台显示,使用Int ...

在bios里按ctrl+alt+F12还是在windows上按?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bios里按ctrl+alt+F12还是在windows上按?

在Windows10的界面上按就可以了,不过不知你安装了Intel的核显驱动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bios里按ctrl+alt+F12还是在windows上按?

选择“多屏显示”,就可以分别对两个显示器设置分辨率了。 javascript:;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没有听到过DVI转HDMI的连接方式,只有HDMI转VGA的方式。因为DVI的信号质量根本比不上HDMI的信号质量。 ...

本质上HDMI线里走的就是和DVI线一样的信号,DVI-HDMI相互之间接口转换也不需要芯片,接口线序的变化而已。
两种转换方式我都试过,没问题。只不过声音得需要另外想办法。
HDMI输出的小米盒子用转换头转换成DVI信号给DELL P2414H是没问题的,显示完美。
只有DVI输出的HD5450老显卡,使用转换头将DVI转换成HDMI信号去海信电视,一切正常。
当然不限于以上例子,还有好几个设备也都相互转换,没有发现因为转换插头本身带来的问题,因为本质上只是插头形状变了而已。

网友:
本质上HDMI线里走的就是和DVI线一样的信号,DVI-HDMI相互之间接口转换也不需要芯片,接口线序的变化而已。
两种转换方式我都试过,没问题。只不过声音得需要另外想办法。
HDMI输出的小米盒子用转换头转换成DVI信号给DELL P2414H是没问题的,显示完美。
只有DVI输出的HD5450老显卡,使用转换头将DVI转换成HDMI信号去海信电视,一切正常。
当然不限于以上例子,还有好几个设备也都相互转换,没有发现因为转换插头本身带来的问题,因为本质上只是插头形状变了而已。

淘宝上面查了一下,转换线长度小于3米可以支持到4K信号,再长只能支持1080P。不过在实际使用中基本没有见过DVI转HDMI的使用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