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福禄克17B+校准方法和电路图

楼主(2022-01-13):
自己在咸鱼买了个福禄克17B+,总觉得各档不是很精准,求校准方法和电路图,求助老师们

网友:
只有校准手册

网友A:
只有校准手册
有点朦胧,能不能清楚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有校准手册
有点朦胧,能不能清楚点

manualslib.com/manual/1256871/Fluke-15bPlus.html#manual

楼主:
十分谢谢你的回复和上传

楼主:
我的表内部实物图传上来,17B+只有一个可调电阻,上面电路图好像是17B吧

网友:
Short circuit ‘CAL1’ and ‘WP6’ pad on PCB bottom once

网友:
短接 ‘CAL1’ and ‘WP6’ 进入校准,屏幕闪电符号会闪!

网友:
输入标准值,hold键校准
VAC  3V,50HZ
VDC  3V,0Hz
Cap  100uF
ADC  3A,0Hz
mADC 30mA,0Hz
Temp.  0℃

网友(2024-03-01):
引用 网友B:
manualslib.com/manual/1256871/Fluke-15bPlus.html#manual

个人玩家99.9%不会有这些标准电压电流设备

网友:
没有标准源设备,不太可能弄好。福禄克万用表都改成单片机控制了,生产线可以自动校准了。省了人工,增加了维修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