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单端胆机无音问题

楼主(2022-01-13):
近段由于工作和疫情原因一直在单位回不了家,晚上无事把前一段做的机器又搬出来重新焊接了一次(原来也是有很轻微的声音),通电测试各工作点电压如图标示,接音源音量开最大只有很轻微的音乐声。断开负反馈和输出地没有变化。5Z3P和2E24是在零几年买的二手管子,输出变压器5k。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说的情况可能是推力不足,用五极管或者三极管用两级(中放大因数)推,改变电路试试,

网友B:
感觉不应该是电路及工作点的错误,猜测应该是实际焊接或元器件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不应该是电路及工作点的错误,猜测应该是实际焊接或元器件的问题。

同样的感觉,,,,,,,

网友C:
各个元器件焊接前需要检测一下!

楼主:
原来考虑2E24手上4只全部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各个元器件焊接前需要检测一下!

2E24用万用表如何测量?

网友D:
仔细检查焊接,接线有无错误,耦合电容是否正常,最后测下2e24阴极电阻上有没有压降,没有或者太低的话,其余部分没问题那就是管子坏了

网友E:
2e24阴极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2E24用万用表如何测量?

怎样用万用表检测电子管的好坏?可以参考一下坛内贴: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1

网友A:
引用 网友E:
2e24阴极接线是否正确?

根据你说的情况可能是推力不足,用五极管或者三极管用两级(中放大因数)推,改变电路试试,

网友F:
2E24资料太难找,只搜到灯丝6.3伏,电流0.34安。如果确实的话,这个管音频功率是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仔细检查焊接,接线有无错误,耦合电容是否正常,最后测下2e24阴极电阻上有没有压降,没有或者太低的话,其 ...

这个是管脚图。耦合电容测过正常,阴极电阻电压8.7v

管脚图

管脚图

楼主:
引用 网友F:
2E24资料太难找,只搜到灯丝6.3伏,电流0.34安。如果确实的话,这个管音频功率是很小的。

这个是2e24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2e24阴极接线是否正确?

接的是1脚与4脚6脚接在一起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仔细检查焊接,接线有无错误,耦合电容是否正常,最后测下2e24阴极电阻上有没有压降,没有或者太低的话,其 ...

朋友说的正确的话那就是电子管无效了!祝福朋友健康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朋友说的正确的话那就是电子管无效了!祝福朋友健康快乐

过去见到这个管子点亮后满屏蓝光非常漂亮 还是直热管很喜欢2e24当时买了4只,放到现在 改网名也叫了十几年了,前一段做好后无音   断断续续摆弄了很多次无果 看起了真的是要放弃了!

网友H:
再花点银子买两只全新来对比一下,只有持续的投入才能得到回报。

不然,此机必烂尾。

网友:
如果,电路接线完整无误,每个元件完好,匹配合理,并工作正常,仍然声音小,那就可能是推力不足。
支持于版主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H:
再花点银子买两只全新来对比一下,只有持续的投入才能得到回报。

不然,此机必烂尾。

找了只有国外的网站上有卖的,价格也不高6$1只,疫情太重还是考虑换管子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过去见到这个管子点亮后满屏蓝光非常漂亮 还是直热管很喜欢2e24当时买了4只,放到现在 改网名也叫 ...

朋友您好!最简单方法测量阴栅电阻判断电子管好坏。正常的话功放管第一栅输入人体感应时应有交流声。祝福朋友健康快乐!制作成功。

网友F:
12AX7阴极电阻并了电容,开环放大60倍,对付8伏多的后级,足够用了。估计还是元件没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朋友您好!最简单方法测量阴栅电阻判断电子管好坏。正常的话功放管第一栅输入人体感应时应有交流声。祝福 ...

老师您好!由于没有指针表无法测量阴珊电阻(用电子表测量1、2、4、6、7脚之间阻值都在2-3欧)。用螺丝刀碰触栅极无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F:
12AX7阴极电阻并了电容,开环放大60倍,对付8伏多的后级,足够用了。估计还是元件没装好。

元器件检查了好几遍没有发现接线问题,该换的都换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元器件检查了好几遍没有发现接线问题,该换的都换了

不会是C3左端,接到R16下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会是C3左端,接到R16下端吧

不会的,R16下端是电源供电。

网友I:
断开反馈试试,或者检查下零件,我有次一个机器检查2天才发现卖零件的错把510K的删极电阻拿错成51的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I:
断开反馈试试,或者检查下零件,我有次一个机器检查2天才发现卖零件的错把510K的删极电阻拿错成51的给我,

负反馈和喇叭地都断开试过了

网友:
于版发的日本人双栅共推电路很有意思,思路可借鉴。这个管子三接曲线也不错 适合耳放。就是有个辫子。

网友:
三接内阻1k5左右,榨干估计可以出2w

网友J:
请您用万用表测量一下;R18实际有多少阻值?  记得回贴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您用万用表测量一下;R18实际有多少阻值?  记得回贴

R18阻值472K

网友E:
二个声道都一样声小  输出变压器新的还是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二个声道都一样声小  输出变压器新的还是旧的

二个声道一样声小  输出变压器新的

楼主:
5K 输出牛初级电阻330Ω,次级0-8 2.2Ω

楼主:
今天电路拆了换成6v6管子的电路,刚才开机后还是声音小(比原来2E24的还小)除电源、输出牛和管座没有换其他的都改了

楼主:
这是新改的装机图和各电压。
现在是不是只有输出牛(新买的)和管座(新的放了十几年)可疑了?

网友:
接错线了吧,仔细对照图纸查一查,自己老看是对的 实际是错的,

网友K:
输出牛 8欧端子 直流电阻一般都不到1欧,你的1.8欧 到2.2欧是不是有点大了?线太细了?声音小会不会是喇叭有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输出牛 8欧端子 直流电阻一般都不到1欧,你的1.8欧 到2.2欧是不是有点大了?线太细了?声音小会不会是喇叭 ...

喇叭是全频的95db,在另外一个机器是就没有问题

网友:
我有一次修功放  装上外壳一个声道就声音很小  脱悼外壳又正常来回弄了几次  出“鬼”了  后来发现是排线破损了装上外壳真好把输入线与地短路了

网友E:
检查一下音量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一下音量电位器

现在碰触后级管都没有一点杂音

楼主:
输出牛初级接交流220V次级交流0.019v。

网友:
输出变压器初级阻抗5K,次级接8欧时的圈数比(电压比)约为23,初级接220V交流时,次级电压应在9.5V左右,你这次级电压仅0.019V,几乎为零,再查查输出变压器接线有无问题,否则就是变压器的问题了。不过这种接市电的检查要千万当心、安全第一!

网友:
这个还真有点奇怪了,新买的输出牛应该不会两只都同时坏掉吧。找一个小变压器临时替换一个输出牛试试吧。
检查一下R5看看是否装错了。当年流行自制落地音箱时,我朋友怎么弄也不响、约我去帮忙检查:发现它前级对地100K电阻错装了100Ω......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牛初级接交流220V次级交流0.019v。

找出问题了 不过与回贴网友情况不同;他是变压器端子碰铁短路.

          而你的是初级层间短路.你只要通220V三几分钟后断电,再用手触铁芯与线包对比温度,会发现

线包极热.要小心烙到手!

网友E:
二个输出变压器同时坏少见  试机时变压器次级空载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二个输出变压器同时坏少见  试机时变压器次级空载过?

应该是了,出乎意料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二个输出变压器同时坏少见  试机时变压器次级空载过?

喇叭不在手边接过10欧电阻

网友:
我自绕的输出  经常空载  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