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源起始电压如何调整

楼主(2022-01-13):
电源是0-160V可调,开机以后如果不把电流旋钮调整到输出状态,电压没办法调节,可是有电流输出的时候,起始电压直接就是160V,平时经常使用的电压范围多在60V以下,每次开机以后都要从160V开始调节,很麻烦。有没有办法调整成开机后从0V开始增加啊。

网友:
看说明书吧

楼主:
找不到啊。

网友A:
不能把电压先调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把电压先调低吗?

关机前把电压调低,开机以后起始电压还是160V。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机前把电压调低,开机以后起始电压还是160V。

是数控的,那就要改程序了

网友:
数字控制,应该看说明书~有设置选择

网友B:
这个高级的电源,会有这个bug?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机前把电压调低,开机以后起始电压还是160V。

这是脑残人士设计的山寨坑货电源吧。这电源一不小心就烧设备啊。 如果中途停电在来电,那就惨了。。。 谁敢用这样的电源???这货一分钱不要送我都不敢用。正规电源都是开机以后,直接就是上次关机时的设置不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高级的电源,会有这个bug?

这是重大安全隐患!!!已经不是bug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脑残人士设计的山寨坑货电源吧。这电源一不小心就烧设备啊。 如果中途停电在来电,那就惨了。。 ...

电压起始位置是160V,但电流输出是0,输出键也是断电复位的。还算安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压起始位置是160V,但电流输出是0,输出键也是断电复位的。还算安全。

如果用电设备在线路上,你开机需要10V 1A怎么去调整?这垃圾还安全???准备随时放烟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电设备在线路上,你开机需要10V 1A怎么去调整?这垃圾还安全???准备随时放烟花???

开机先把电压调节到需要的电压,再调电流,再按输出键,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开机先把电压调节到需要的电压,再调电流,再按输出键,就可以了

你前面自己说的话岂不自相矛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前面自己说的话岂不自相矛盾?

恩恩,之前是这样操作的,后来发现是开机以后电压档屏幕没有显示,以为没办法在没有电流输出的情况下调节,切换到电流档,电压在没有电流输出的情况下也可以调节的。总之还在学习中,问了同行,预设起始电压要连接电脑用软件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