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C3.0 4.0快充不挑USB线?

楼主(2022-01-13):
我是这样认为的,QC3.0和原理是载波信号加在电源线上,没有通过D+D-。而且是高压传输对线内阻要求低。所以随便一条支持3A以上的普通typeC线都可以。

网友:
还是挺挑的,只不过快充的线确实粗,500mA的线肯定用不了
另外就是USB口非常烫

网友:
必须配相应的快充线!!

网友:
线径太细,充电速度就会很慢,所以,快充对线径还是要求很高的

网友:
a数不够,怎么能输出达标功率????

网友:
别把劣质数据线烧化了,插头熔死在手机上

网友A:
谁说的不用走数据?还载波?你把那两根D-D+剪掉看看还能不能快充?
QC2.0快充协议:HVDCP(高压充电)
开启了高电压充电时代,打破多年的常规5V输出电压标准提升至9V/12V/20V,
通过识别USB的D+/D-电压,与QC2.0识别IC进行握手识别,
典型输出方案:5V2A、9V2A、12V1.5A(18W),
并且数据线线材不需要特殊处理旧有线材都能够通用。

QC3.0快充协议:HVDCP(高压充电)
QC2.0的升级版本,走的是精细路线, 采用INOV算法,以0.2V为一档调整,
最低可下探至3.6V最高电压20V,并且向下兼容QC2.0:9V,12V,20V。
由于Type-c接口逐步取代原来的MicroUSB接口,最大电流也提升到了3A;
标准输出方案:3.6V~6.5V3A,6.5V~9V2A,9V~12V1.5A    (18W)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说的不用走数据?还载波?你把那两根D-D+剪掉看看还能不能快充?
QC2.0快充协议:HVDCP(高压充电)
...

你这个是QC2.0,3.0之后应该没有用了。就算2.0用到D+,D-没有芯片在线上就没有关系了。

网友:
这是真的吗?

网友:
关于充电线的使用,一般都认为这么短的线,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都可以使用,也有人谈到线的版本问题。那么究竟如何呢?普通与快充线区别在哪里呢?也有人说不使用伪劣线。当外观差不多的充电线一根可以充一个不可以,如果你测试一下就可以区分出来了。线阻不一样的,这是之前在使用苹果手机充电线时得出的。

网友(2022-03-21):
QC一直是走USB2.0 数据D+ D-
所以想要QC必须要有四个独立的线,也就是所谓的数据脚联通。
线缆电阻可以稍大,因为最大电流就1.8A左右。但至少要2A压降在0.3V以内比较理想。

网友:
图中D-标示的,就是USB座的D-脚

原帖位于本坛点此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