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的无线唛要另外配两个话筒,怎样选频率

楼主(2022-01-13):
主机背面贴的是740-790是频率范围,两只话筒开机分别显示080 和180,假如某天话筒坏了,怎样选合适频率的话筒。机子商家说的是舒尔kTV定制板。面板设显示牌子。

网友:
好多都有对频功能

网友:
无线麦一般有VHF和UHF,只要频段相同就可以连接。简单的说就是话筒的频率在接收器的频率范围内都可以,只要在接收器上设置与你麦相同的频率即可。

网友:
我有舒耳接收机,要不你收去练练手。

网友:
首要的是不要选相邻频道,因走动,或摇摆,都会互相互影响.

网友:
这个如果坏了直接找厂家或经销商购买就可以 ,告诉他频道号就可以,如果另买的不是一个牌子的就算频率对上也不一定能使用

网友A:
我看上面回答的都是答非所问,我有接受机也是想配话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上面回答的都是答非所问,我有接受机也是想配话筒

回贴每一个都答得不错,是你没说明接收机是否有自动跟踪/鎖定功能.

网友:
拍一下接收机通电后显示屏的内容。一般会显示频道和频段。
看外观和背部贴纸很像拜尔代工的T9系列,
最好打开看一下电路板的型号。

如果是T9,那就只能用同型号的话筒才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