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涡流焊台90W使用150W手柄故障

楼主(2022-01-14):
三来司SR-750CE,90W高频焊台,使用150W手柄,用了有半个小时吧,之前也接过几次150W手柄,现在出现150W手柄不加热故障,故障显示检查加热线圈或温度传感器,然后换回90W手柄,开500度,实际烙铁温度只有200度左右,还没拆开,哪位大神帮着估计下是哪里的问题,还有我想用150W手柄要改那部分

网友:
没试过这种骚操作,但应该不是硬件故障,
因为高频加热里面核心硬件只有MOS和电感,MOS损坏直接不热
多半是问题是软件上的问题

网友:
90W和150W手柄热电偶传感器材料是不同的,曲线有不一样,要代用必要改造.
90W高频焊台,使用150W手柄焊台过载了,查下主回路有沒元件出现软故障,
150W用的是  镍铬硅-镍硅热电偶  代号NX

网友:
应该是电源或者功率输出部分过载了。

网友:
1脚:热电偶负极
2脚:热电偶正极
3脚:电源地,也是烙铁头的接地线,用于静电防护
4脚:高频地,既是高频线圈的能量传递路径(与线圈相连),也是烙铁手柄连接线的屏蔽用地,连接至功率板的地,与电源地是隔离的
5脚:高频正,实际电平是高频变化的,只是相对于高频地的称呼,是高频线圈的能量传递路径(与线圈相连),在手柄线中,这个信号需要使用屏蔽线传输,防止高频泄露。
6脚:也就是中间那个引脚,通过一个振动传感器或者滚珠开关与热电偶负极连接,一定时间内没有导通信号,主机会认为烙铁没有被使用,从而降低温度。当检测到导通,则唤醒主机,恢复烙铁至设定的温度。
       焊台插脚定义

网友:
最近修过几台 203和 205 ,不知道楼主的焊台是什么方案的,可以检查一下主控和放大电路

楼主:
昨天换了大电感,用2根铜丝缠的,结果加热很缓慢,测试150W手柄,输出电压最高到70V左右,内部图片忘拍了,控制板上一个电位器,主板上一个多圈电位器,一顿乱调,面板还有个温度校准,校准之后200度可以化锡了,500度可以把烙铁烧红

楼主:
我发现用不同的烙铁头主机输出的电压不一样,用150W的手柄,用最大的头输出70多V,用小烙铁头输出才3-4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