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上的12V与-12V能组成24V使用吗?

楼主(2022-01-14):
电脑电源上的-12V只有0.5A的电流,没办法直接使用。

我见网上有人直接改。把电感附近的3个小二极管,并联3个460的二极管上去,加大电流。

我想问一下这个方法可行吗?

网友A:
应该不行,设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行,设计问题。

直接把二极管换成大的行不行,主要给T12焊台供电,有3A电流就够了

网友A:
电恼电源只能用12v,不能24v。

网友:
记得我以前接12V和5V可以得7V。因为散热风扇12V太吵,5V又太慢,7V差不多正好

网友B:
-12V的线圈细,二极管电流小,电容容量低
解决这几个复杂点了。
加两个二极管对主输出绕组做全桥整流应该就可以,记得加电感。
你没有图纸,无法说得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恼电源只能用12v,不能24v。

我知道不能直接用24V,但它有一根-12V的 可以与正12V可以组成24v 输出,就是受限于-12V的电流电流太小了。我见别人是并联了二极管,就是不知道这个方案可不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的线圈细,二极管电流小,电容容量低
解决这几个复杂点了。
加两个二极管对主输出绕组做全桥整流应该 ...

并联二极管,会不会电流不均衡,烧坏小二极管

网友:
不行-12V电流非常小

网友:
你就在那个+12V 绕组上直接用一组二极管搞个负电压整流就行了,别忘了加个滤波电感。那个绕组至少7-8A,可以借负压电路的位置干。

网友:
可以的,+12和-12是同一个绕组,只是后面的电路电流容量的差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2V的线圈细,二极管电流小,电容容量低
解决这几个复杂点了。
加两个二极管对主输出绕组做全桥整流应该 ...

你见过开关电源用全桥整流吗!

网友:
建议楼主直接在上面绕点线圈,加个整流,  这个要不了多少圈的, 那样想怎么搞就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见过开关电源用全桥整流吗!

随便网上找个你看看
红圈里四个二极管组成正负12V就是全桥。
那另外两正负5V的也是

网友:
二极管换大、 输出电感那个30圈的细铜丝换粗
或着
不改主变压器,可调到21V吧
(楼上那种电路)

网友:
0.5A小功率可以,功率大了不行。因为那个是按-12V/0.5A设计的。
如果要改12V且要求不高的条件下,正激结构的多股线的绕组可以分开首位串联,中间抽头接原来12V到二极管端子不变。多出来的一个头加100V的整流二极管和续流二极管,同时要改绕续流线圈。
半桥结构的改变压器绕组后只要加二极管和输出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变压器还有可以穿线的空隙,可以加绕线圈试一试,只要绝缘处理好,线径满足要求就没有问题,反正圈数不多穿绕就可以了,变压器都可以不用拆下来。

网友D:
要结合实际电源电路,有的负12V只是从滤波电感上加一小绕组引出来的,如果这种方式的话,加大整流二极管规格是没有用的,如果是和正12V一样从同一绕组上全波整流而得,则是可以通过加大整流二极管规格,以及加大和正12V相同的滤波电感规格方式获得,这种改制较为容易。

网友:
看了14楼的电路图正负输出都是全波形式的,如果线圈直径都一样输出24V大电流还是有希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结合实际电源电路,有的负12V只是从滤波电感上加一小绕组引出来的,如果这种方式的话,加大整流二极管规 ...

上图,像下面这种就不行

网友:
改成对称整流滤波续流电路,加对称负载电压变化也是对称的,如果只加24V负载5V、3.3V按坛子里的经验处理就好了。

网友:
可以的,以前没有24V电源用这种方法供电军机15W单边带使用,但是电源外壳不能和用电器金属外壳相碰

网友:
先加一个二极管上去,看-12v能不能超过2a,能超过就可以用24v

网友:
把整流二极管加大电流的型号,就可以了

网友:
完全可以,和干电池一样,一节1.5伏,二节3伏、三节4.5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