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飞乐3004国产顶级品 请大家看看这只喇叭的真伪

楼主(2022-01-14):
恭喜你淘到元代青花瓷。
如果作为收藏品可以把它作为艺术品对待。愿意拍卖几元至几万至几百万都合理。如果从一个元器件来看待,以科学技术的标准衡量,那么我想它可能不如现在的几百元至几十元至几元的现代喇叭品质。

不喜欢我的言论请大家嘴下留情。

网友:
怎么就不如现代喇叭?老喇叭用心做的,青海的天鹅、天津的真美、南京的南京牌,上海飞乐都是不计成本的佳作,技术指标也很高,并且绝对不虚标,怎么就比不上现代的喇叭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恭喜你淘到元代青花瓷。
如果作为收藏品可以把它作为艺术品对待。愿意拍卖几元至几万至几百万都合理。如果 ...

说的不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各人耳朵不同  各人情怀不同

网友:
不会如此不堪一击吧?

网友:
这种是当年材料和生产条件都不好的时代折衷的产品,确实不如现代喇叭,但是要修复老机器比如老电影机老乐器音箱什么的,必须要用这个。

网友:
应该是正品。老飞乐的型号是YD10-3004,310mm;10W;16欧;双盆。你这个应该是国企飞乐厂改制成股份有限公司之前的后期产品,由10瓦提高到15W,相应型号就是YD15-3004。这对喇叭是宝贝了。

网友:
当年的磁体都是普通铁氧体,普通圆形漆包线,纸盆一般都是胶体纤维,好点的加点羊毛到头了,悬边为了提高灵敏度都是布边,造成低音不低高频不高。
现代喇叭起点就是合成材料,好点的就是各种合金盆,玻纤,碳纤强度高质量小,形状也是计算机模拟后的数控摸具成型,漆包线要么扁圆线六棱线等等,磁体就不说了差距更大,即使是盆架现在最便宜的工程塑料盆架的稳定性也可以秒那时候的铁皮盆,更不说高级的合金铸造盆。

网友:
      这个是改进型的双盆电影机喇叭,毋庸置疑现代喇叭的优越性,但是市面上的现代喇叭要达到频响40~10000Hz全频。灵敏度100db左右的性能且只用一只喇叭,是很难有的。现代喇叭全频要达到如此宽的频响一般至少需要二分频,灵敏度也是一项重要指标,现代大多喇叭不是为胆机设计的,石机特别是汽车音响都是大功率输出,喇叭的标称功率也比较大,用在胆机灵敏度显得不足。下面的内阴应该是内阻。

网友A:
现在各大音响论坛,摄影论坛都有人炒老货,绝大部分都是忽悠,摄影圈还好,你吹东蔡再好,可以拿图片对比,音响圈就不好说了。

网友:
玩玩倒是无所谓,和现在的产品比比看, 好在哪差在哪,楼主最有发言权。

网友:
看这个纸盆不像老喇叭,现在的产品

网友:
我看也不是老产品,像新产品,我有一只12寸老红灯,纸盆表面有坑点,人声很好听,低音不是很好,可能与不开大声有关系。

网友:
这种喇叭等效容积比较大,Q值比较高,需要箱体比较大的音箱才能发挥应有的低音性能,但其灵敏度高于橡皮边、泡沫边喇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各大音响论坛,摄影论坛都有人炒老货,绝大部分都是忽悠,摄影圈还好,你吹东蔡再好,可以拿图片对比, ...

摄影玩的是设备和技术,音响玩的是高保真和情怀,胆机主要就是情怀, 魂牵梦绕的红灯711,陪伴了那一代人的青春。

网友:
学习一下,看着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各大音响论坛,摄影论坛都有人炒老货,绝大部分都是忽悠,摄影圈还好,你吹东蔡再好,可以拿图片对比, ...

老的电阻哪有现在的电阻精度高;老的电解电容哪有现在的寿命长,温度高;老的喇叭实际上也没有现代的好,卖情怀,资本炒作罢了!但是前提是同价位或者差不多价位比。现在的有些便宜货是垃圾的可以,指标虚标啊,等等

网友:
老喇叭的纸盆中间有一圈印痕,纸盆的颜色也浅一些。

网友:
一看就是新的 或仿的至少2015 年以后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