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电脑电源的12伏 怎样使效率最高?

楼主(2022-01-14):
我将电脑电源3.3、5伏的电容各只留一个 ,但发现12v功率也明显不足。大家给个建议

网友:
是不是电压下降的原因?把主反馈改到12v上试试。

网友:
电脑电源的效率本身就不高,空载就有几瓦的待机功耗,想要效率高最好用新型开关电源为好

网友A:
不想改
那就给5V或3.3V也加些载
如是494正激的,输出电解有一个就OK
能量靠大电感维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想改
那就给5V或3.3V也加些载
如是494正激的,输出电解有一个就OK

了解了 就是说 若不想将取样改到12V   那就得在3.3 和5V加电阻,增加负载来解决

网友:
在这个东西只能改才能好用,还不如把它弃掉破烂站找个工业12伏开关电源方便快捷。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了 就是说 若不想将取样改到12V   那就得在3.3 和5V加电阻,增加负载来解决

是的

可试试就知道是3.3还是5V必须要加点载

网友:
好像在5V端并一个40-50欧姆的大功率水泥电阻,就可以使12V输出正常。
一般P4电源12V都能输出好几十安培的电流呢,效率还是可以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经验

网友B:
2 楼,9 楼  等楼层 说得对。

假负载方法最简。

不甘心假负载浪费电,可以改取样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2 楼,9 楼  等楼层 说得对。

收到 谢谢各位指导

网友:
改取样电路最稳妥

网友:
1、改取样电路到12V端;
2、5V加负载。3.3V绝大多数不需要。
3、最好输出端大电感增加12V线圈的圈数。

楼主(2022-02-14):
谢谢各位指导

网友C:
       单独使用电脑电源的12V,必须从12V采样,这样电压才稳定,出力至少能达到电源盒上的标称值。我这样改过一台电源用于牙科紫光固化灯,能长时间稳定输出180W功率;如还需要增加功率,可以把5V及3.3V的绕组拆掉,再把12V绕组换成较粗的漆包线,如波纹不理想,再加强滤波。注意变压器一般都是迭绕的,拆时做好记录,好在圈数很少,不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独使用电脑电源的12V,必须从12V采样,这样电压才稳定,出力至少能达到电源盒上的标称值。我这样 ...

收到  好方案 谢谢

网友:
其实只要算好分压比例,三种电压都可以有采样的,

网友C:
      电脑电源中功率最大、要求最高的是5V,所以都从5V采样;其他电压负载较小,并相对成一定比例,电源以此设计,所以各档电压都比较准确。
      楼主的要求是只用12V,如果还从空载的5V采样,12V电压会偏低,并且带载能力会很差;如果给5V档加负载当然会有所改善,但这样会增加无谓的功耗,与楼主提出的“效率最高”的要求不符,况且12V电压也不会很准确、稳定,所以从12V采样是最彻底、最可靠、最可行的途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脑电源中功率最大、要求最高的是5V,所以都从5V采样;其他电压负载较小,并相对成一定比例,电源以 ...

我见有的主板CPU供电使用12V,显卡也是使用12V。

网友C:
      现在的主板增加了包含12V的插座,但功耗最大的还是5V(红),其次是3. 3V(橙),再次之是12V(黄),各种电压的额定电流电源盒上都有明确标注。
      有的服务器电源,对5V还加了电流检测。如果5V空载开机,电源会保护,风扇转一下就停了,这时如果要使用12V,5V需要加适当的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主板增加了包含12V的插座,但功耗最大的还是5V(红),其次是3. 3V(橙),再次之是12V(黄), ...

收到了  看来得加一定负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收到了  看来得加一定负载

      对电脑电源来说,5V不用加负载,只要从12V采样就可以了。电源盒上标注的12V电流如果够用,就不需要做其他改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电脑电源来说,5V不用加负载,只要从12V采样就可以了。电源盒上标注的12V电流如果够用,就不需要 ...

收到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