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去户外焊接电子元件, 用烙铁头加打火机=火烙铁

楼主(2022-01-14):
最近开车到户外宿营  修理现场有时无电,只能用火烙铁

网友:
串联5—6节18650,给T12供电应该是最好的方案。

网友:
得看什么形式的打火机了!

网友:
510便携烙铁了解一下
虽然不恒温但体积小,可以多档调节

网友:
有低压烙铁,带个12V电源即可。如果只是接线头子,直接打火机烧焊最美

网友:
瓦斯气体。燃气充气烙铁。小巧方便,焊接一些小零件没得问题!这个在外面很实用。

楼主:
大家的回帖很受益,谢谢!我用的防风型打火机!另一个烙铁是类似T12的低电压型,谢谢各位

楼主(2024-04-27):
谢谢各位指导

网友:
都两年过去了,不是应该来分享使用经验吗

网友:
这种打火机,火焰和普通防风打火机一样,也是细长条长度更长一点,比普通的耐烧,但是烧时间太长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