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种汽车APP

楼主(2022-01-14):
现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有没有一种软件。把摄像头和地图结合起来。利用图像识别技术读取汽车行驶道路的地面交通标线,信号灯,禁令标志,指示标志等信息,结合GPS或北斗的地图路线信息。给驾驶人员提供正确驾驶信息。可以减轻驾驶人的强度,减少交通事故

网友:
自动驾驶技术

楼主:
辅助自动驾驶。
如果和车载电脑结合一下可以更完善,感觉技术上实现难度不大

网友A:
不是早就有了么,我记得2018年就有了,特斯拉的NOA功能,设置起点、终点,自动驾驶,自动并线超车,理论上全程无人干预。

实际问题很多。地面线路画的是不是清晰规范,地图是不是准确,道路施工,临时管制。 GPS信号如何,以及被别车,前车急刹, 乱窜的行人和动物。 都会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早就有了么,我记得2018年就有了,特斯拉的NOA功能,设置起点、终点,自动驾驶,自动并线超车,理论上 ...

听说国产理想品牌的车也有这个功能。为什么没有这种带这种功能的手机或行车记录仪呢。是触犯了某些利益集团了吗

网友:
楼主的这种设想在技术上来说没有太大的挑战性,基本都是现在现成的技术。目前百度和高德正在推出的VR实景导航应该符合楼主预期。

网友:
本村已有自动驾驶公交车上路行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听说国产理想品牌的车也有这个功能。为什么没有这种带这种功能的手机或行车记录仪呢。是触犯了某些利益集 ...

手机怎么操作汽车?如果死机了,岂不是一路油门踩到底?

如果你说是结合摄像头,和GPS,提示路线,那么也早有了,叫  AR导航。高德地图早有了,甚至直接在车前玻璃上投影的AR HUD也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怎么操作汽车?如果死机了,岂不是一路油门踩到底?

如果你说是结合摄像头,和GPS,提示路线,那 ...

手机或行车记录仪根据路况随时提醒驾驶人员,比如前面是学校,路口。限速多少。压没压线,并指导应该怎么开,跟前车的距离是否应该换挡等。
至于死机的话,和机器有关,和技术无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说国产理想品牌的车也有这个功能。为什么没有这种带这种功能的手机或行车记录仪呢。是触犯了某些利益集 ...

如果该功能由车辆制造商提供,车辆制造商可以选配清晰度足够的摄像头,安装在合理的位置,经过多次调试,尽量获得较为准确的识别结果。

如果该功能由手机 App 实现,你有一亿像素的小米,我只有一千万的华为,那我的使用体验一定很差

网友:
楼主的要求不高,国产长安汽车早已实现了,就是IACC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它不但要提示,还能自动保持在车道中间行驶,自动减速过弯等。前车停车它停车,3分钟内前车启动它自动跟随启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听说国产理想品牌的车也有这个功能。为什么没有这种带这种功能的手机或行车记录仪呢。是触犯了某些利益集 ...

你知道要处理这些信息需要多么庞大的运算能力么?特斯拉是找的NVIDIA定做的处理器,其运算能力比目前最顶级的运算显卡都要强几倍,目前最顶级的手机或者记录仪一百个加起来都没有这么强的算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知道要处理这些信息需要多么庞大的运算能力么?特斯拉是找的NVIDIA定做的处理器,其运算能力比目前最顶 ...

特斯拉 Autopilot 2.5 平台使用 Tegra Parker,平台计算能力大约 10T(OPS),3.0 用的不是 nVidia 的 GPU 了,用的是特斯拉自己的 FSD,平台计算能力 72T(nVidia 最新的 Xavier 平台计算能力是 30T 左右,小鹏 P7 用的就是)。

RTX3080 游戏卡单精度浮点计算能力是 29TFLOPS,看起来比 Autopilot 2.5 高,比 Autopilot 3.0 低,不过至少第一证实了你说的“找 nVidia 定做的处理器运算能力比比目前最顶级的运算显卡都要强几倍”的谬言;第二就是,汽车自动驾驶处理器的算力单位是 OPS,它通常会用 INT8 衡量,而游戏卡的算力是用单精度浮点(FP16,FLOPS)衡量 显然计算 FP16 比 INT8 复杂多了

网友:
这个不用多久,短则五年,长则十年就可以应用的,现在自动驾驶都在解决这些问题

网友:
这功能很多行车记录仪都自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