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师帮忙说说,这个频率计怎么使用

楼主(2022-01-14):
哪位老师帮忙说说,这个频率计怎么使用
用收音机和手机实验 没反应

网友:
有个8100的,英文版,不知道怎么上传!

楼主:
哪位老师给说说

网友A:
建议先检查你输入给频率计的信号幅度是否符合要求(是否足够)

网友:
“用收音机和手机实验 没反应”
++++++++++

从你的照片并不能看出你如何连接频率计和手淫鸡(手淫鸡,你接本振)的?手机呢?

网友:
这个差不多

网友:
我有这个型号的说明书,全英文,手机拍照不好发

网友:
咱英文全还给老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检查你输入给频率计的信号幅度是否符合要求(是否足够)

原机有个射频的插头 应该是感应式的 把手机贴在天线上拨打电话 频率计拨在40-1000M 频率计没反应  用收音机测试 频率在40M以下调台也是没反应

把射频插头拔下来 用导线连接到收音机的双联和插孔之间调台还是没有变化

楼主:
对 就这样的

网友:
估计还是信号电平不足的问题,所谓的射频插座是50欧之类的。

你现在这样接,提供的信号电平属于uV级,驱动不了频率计。频率计的输入灵敏度通常低于示波器(示波器是mV级),即使是用导线把被测电路(比如振荡级经缓冲器的输出)与他连接,也不见得能驱动起来。

网友:
找个信号发生器试试?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端口,与频率计的输出端口,直接用同轴电缆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