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视频中的音频码率是多少?

楼主(2022-01-14):
foobar2000可以从MP4、WV等视频中提取音频。一般视频内的音频是经过压缩的。但如果我提取码率大了占用空间,小了又影响音质。请问一般应提取多大较为合适?谢谢!

网友A:
建议提取为MP3的192~320的吧

网友B:
我现在正在使用这个骷髅头听无损歌曲呢

网友C:
这是我做视频的音频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提取为MP3的192~320的吧

谢谢!foobar2000只有320一项,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做视频的音频格式

谢谢!这是你做的视频的音频格式,但我想知道各网站放到网上的视频中的音频格式是否与你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正在使用这个骷髅头听无损歌曲呢

这软件的确不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这是你做的视频的音频格式,但我想知道各网站放到网上的视频中的音频格式是否与你的一样?:handsha ...

那肯定是压缩的,具体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肯定是压缩的,具体不知道

网上有一些网站可提取另外一些网站视频内的音频。提取后是mp4a格式。按时间长短的大小判断与mp3的128格式大小差不多。这是否是网站取岀音频时压缩了还是网站上的视频内的音频原来就被压缩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网上有一些网站可提取另外一些网站视频内的音频。提取后是mp4a格式。按时间长短的大小判断与mp3的128格式 ...

用迅雷影音播放视频是可以在媒体信息里看到该视频的音频编码信息的,见图片,不同的视频音频码率也有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迅雷影音播放视频是可以在媒体信息里看到该视频的音频编码信息的,见图片,不同的视频音频码率也有不同 ...

谢谢!我下载一个试一下!

网友E:
视频里面的多数不是mp3,是ac3。MP3 320k的最好,不过一般192k的都很难听出区别了。

网友F:
除了无损音乐就是320了,不能再低了。忠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视频里面的多数不是mp3,是ac3。MP3 320k的最好,不过一般192k的都很难听出区别了。

如果我把音频提取岀来是不是要参考它的压缩率?

楼主:
引用 网友F:
除了无损音乐就是320了,不能再低了。忠告!

问题是它原来就巳压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