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户外,万用表 低电压电烙铁 充电器 充电电罗刀(钻)特别珍贵

楼主(2022-01-15):
最近开车到户外,夜间需要在野外修理户外照明和备用应急电源系统!多次感受到应急灯等装备的重要!

网友:
所谓户外就是烧钱找罪受

网友A:
有低压电烙铁卖。户外移动电源也有卖的,只要有钱就能买到。

网友:
史丹利大充电宝

网友:
户外零件线头焊接感觉无焰气体烙铁远比电烙铁有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低压电烙铁卖。户外移动电源也有卖的,只要有钱就能买到。

二十年前小店邮购黄花烙铁时买过一个12V的,不久被一个有车族电子爱好者买走。

网友:
行车记录仪的点烟器插头里线断了,就是用的网上买的5V低压电烙铁配车充焊接好的,热天焊还比较顺利,可能冬天就要麻烦些。
5V电烙铁电流1A左右,大概5W,热天用小焊点没问题。

网友:
户外,夜间的强光手电、头灯都是必备的应急照明装备;
应急电源的话,看需求,很多装备汽油发动机的;大的充电宝也是可以的,但是这东西的效率和未来的维修更新费用应该不低,好处是没有动静,容易放置。
烙铁的话,如同楼上说的,有一种火焰烙铁,效果很好的。
想使用电烙铁的话,推荐T12,有车辆12V的电,找一个DC12V转DC24V的5A模块,可以直接使用,不用交流电转换了。

网友:
T1那个12伏牛肉白光就很爽了

楼主:
详细 学习了大家的体会  头灯 照明灯  太阳能电池  12伏---24伏电烙铁 都很有用  冬天备上火焰烙铁

网友:
我就打个简单的比方,如果你电动自行车电路坏了,需要焊接,你住在5楼。这个时候,你就很需要便携供电的电烙铁之类的东西。平时好像都在家里维修,一旦外出或者不方便,这些东西就能解燃眉之急。平时你觉得它不重要,但是一旦哪怕又一次例外,这些便携设备就弥足珍贵了!

网友:
买一个500瓦或1000瓦的逆变器它不香嘛?用电饭煲煲汤煲饭都可以。

楼主(2024-07-02):
谢谢各位指导

网友:
户外用这些怎么滴都会多多少少有用电焦虑。特别是使用汽车上的电。最怕是用完电打不着火。所以备台发电机很重要。曾经设想过做一台小蒸汽机带小发电机发电,这样连油都省了。

网友(2024-09-05):
我也弄了个12V烙的出远门就放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