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亮

楼主(2022-01-15):
一个研华AIMB-786主板,cpu是i7 8700,通电cpu南桥都正常发热,测内存供电也有,按复位,主板有复位动作,通电诊断卡直接00,主板嘟响一下,据说电脑是因为插了一个优盘后黑屏坏掉的,不知是哪里坏了?

网友:
一般USB是直通南桥的。

网友:
断电  coms 放电  等一会儿试试

有可能是 供电 mos 管

网友:
你确认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要是插U盘坏的  应该先从坏的那里追查其供电看看

网友:
确实比较复杂,显示部分坏了或者哪里供电有问题。

网友:
前面分析的不错,先换电源,主板不容易坏

网友:
桥坏了就换个

网友:
维修三板斧,第一刷BIOS,第二干南桥,第三干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