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ⅠCL7107的电压表改了个电流表

楼主(2022-01-15):
ICL7107,改完了精度还行

楼主:
电流0.01安一10A

网友:
分流电阻是用的康铜丝吗?10A电流得用数字表里20A档用的那么粗的才行。不然长时间使用会发热。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流0.01安一10A

2w 0.05Ω的电阻是测不了10A的,6.3A是极限,考虑精度5A就很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w 0.05Ω的电阻是测不了10A的,6.3A是极限,考虑精度5A就很不错了。

10A没测过,可调电源最大5A,应该是5A内精度没问题

网友B:
大电流的可以用一下分流器。75mv那种

网友C:
引用 楼主:
10A没测过,可调电源最大5A,应该是5A内精度没问题

还在用电阻分流器啊。用ACS712集成电路吧,ACS712价格便宜性能优良,该集成块分三个档次5A20A30A。集成电路分流铜排毫欧级,交直流通吃。是电流电压转换精品。

网友:
7135多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在用电阻分流器啊。用ACS712集成电路吧,ACS712价格便宜性能优良,该集成块分三个档次5A20A30A。集成电 ...

谢谢老板,以后来了解下

网友D:
ⅠCL7107不错的三位半芯片,比淘宝那些双显的电流电压表强N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板,以后来了解下

我不是老板,我在做一个峰值保持电流表,用来测试小功放的动态峰值电流,也想去买个分流器,结果看到这个东西还便宜只有几块钱,试下来效果很好。以后测量电流就用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电流的可以用一下分流器。75mv那种

DⅠY可调电源用的5A足矣

楼主:
引用 网友D:
ⅠCL7107不错的三位半芯片,比淘宝那些双显的电流电压表强N倍。

还行,精度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