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静电手环可以夹在两插的烙铁上当地线用吗?

楼主(2022-01-15):
这样就能让两插的电烙铁起到防静电的作用了吧?

网友:
楼主想让自己当导体吗?

网友:
电烙铁的烙铁头与其他金属部位发热差的位置,衔接一根线到地线,可以起到防静电的作用哦;
手环是方便装在手腕的装置,你想如何使用?

楼主:
就是手环不夹在手上,手环的一头夹在烙铁上,另一头夹在暖气上,我家插排没有地线

网友:
万一烙铁漏电,你就成了接地体,不安全.把烙铁改成三线插头将烙铁头接地才是安全的方法.

楼主:
手环的作用,烙铁上的静电传到手上,再通过手传到手环上,再通过手环传到地上,或者是让手上的静电不传到烙铁上,而是通过手环传到地上
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网友:
楼主想电鱼   烙铁漏电就有鱼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手环不夹在手上,手环的一头夹在烙铁上,另一头夹在暖气上,我家插排没有地线

一根软线缠绕在烙铁头金属部位,另外一头接地线就好啊,何必使用手环?暖气管道等是否接地良好未知……

网友:
带手环防静电是必须接地线的,为了人体安全(万一碰到火线)手环导体与地线是有一个兆欧级电阻的,这电阻能泄放静电(电压KV以上)但也防止了人体触电。
电烙铁上的是感应电被电阻串联分压后电压还是高的跟拿电笔测量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