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JTW DT890B+的档位簧片位置

楼主(2022-01-15):
近日,我付10多元运费得到一块故障表:JTW DT890B+。开机有显示,档位指示乱了。开盖检查,有明显维修痕迹,档位簧片有断裂的,位置也怀疑不对。网上搜索相关信息,但890B版本众多,没找到一模一样的。试了多次,最好的结果是:单位符合和小数点显示正确,但直流电压和电阻测量值都偏差很大(不排除此表还有其他问题)。现在我想先确定档位簧片正确位置,再查找其他故障原因,特寻求同好帮助。

网友:
如果各种组合都试了还不行的话,可能是缺少簧片

楼主:
感谢楼上二位地热情回复。楼上的文章我也搜到了,但拨盘结构与我的表不一样。我的这块890B+拨盘是上下两个,每个拨盘上有8个槽位。因为这块表可能还有其他故障点,所以即使簧片位置正确,表未必就能用,但这是进行下一步检修的前提。今天我订购的10个簧片就该到货了,期盼能得到正确的簧片位置信息。

网友A:
890的型号实在是多,眼花缭乱,看看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890的型号实在是多,眼花缭乱,看看这个:

也试过了,此表与这个拨盘结构一样,但簧片位置按这个设置,显示错乱。

网友:
看看这个图你试试

楼主:
谢谢楼上,这种簧片位置应该是目前试过的最接近正确的。档位符号单位除了mA和AC外都能显示。不过今天测了一下此表的工作电流,达到75mA,7106也曾被焊过。尝试测量电阻和直流电压,电阻档表笔短接显示13Ω左右,电压显示是实际值的二倍多。工作电流超大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耗电电流大是因为下图红圈中HA17358内部短路,找了一只LM358代换后欧姆档和交直流电压档都恢复正常,簧片按上图设置,电流档不能测量,电容档测量值偏小(内部电位器也调到头),这两个功能很少用,并且自己完好的数字表指针表有近20块,此表的维修暂时告一段落。把它放在车上以备不时之需,量一下电瓶电压还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二位地热情回复。楼上的文章我也搜到了,但拨盘结构与我的表不一样。我的这块890B+拨盘是上下两个 ...

哪里有簧片买,我也有个表,没有簧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里有簧片买,我也有个表,没有簧片了,

某宝上有卖的呀,只不过价格不便宜,10片出,都抵得上半个炮灰表的钱,价格贵的表,坏了修一下可以,便宜表就没有意思了。

楼主:
某宝有,买间距1mm的。

网友C(2022-02-27):
某宝搜什么关键词啊,请教楼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某宝搜什么关键词啊,请教楼上的

适用优利德UNI-T UT890D UT890C+万用表弹片 V片 档位弹片 转盘片

网友:
多谢多谢。字数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