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高压220V用6Z4胆缓冲做胆前级电源问题

楼主(2022-01-16):
最近想装个M7胆前级,但手里只有个单220V输出变压器,设想能不能先整流再用6Z4来缓冲。
具体怎么做?有没有哪位大神做过,能否给个建议?

楼主:
这两种图哪一种比较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两种图哪一种比较合适?

第一种,可以不受电子管限制,第一级使用较大容量的滤波电解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可以不受电子管限制,第一级使用较大容量的滤波电解电容。

谢谢,第一种6Z4输出后的电压电流会不会太高了?第一种我试了下,但前面没加滤波电容,整流后的电压大概280V,6Z4缓冲输出后大概有380V了。

网友B:
380V是没带负载的电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380V是没带负载的电压吧。。

是的 ,不过胆前级负载应该也不大吧

网友C:
220V桥式整流再怎么缓冲也不可能出来380V的直流啊,难道6Z4还有升压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0V桥式整流再怎么缓冲也不可能出来380V的直流啊,难道6Z4还有升压的作用?

昨天试了是300多,等下再试一下,看是不是眼花了

网友:
220整流310左右,一般峰值1.4倍,带载会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