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M示波器测试400M信号会怎么样?实际测试一下。

楼主(2022-01-16):
论坛里版主那里去年淘的顾伟GDS-2102A数字示波器,100M,2G/S采样,几十台坛子里抢完了,1350还包顺丰。全新的7000往上。回来就升级了全新固件,这东西比较挑U盘,容量不能大,大了不能识别。测试还是很不错的。以前一直好奇示波器超量程测试会怎么样,往上查找资料,答案五花八门,说不能测试的,说测不准的,以前没有想到,手里有对讲机,靠近耦合测试了一下,频率基本准确,实际发射频率409.7875Mhz,测试值409.792MHz,考虑到示波器开机无预热和对讲机频偏,测频率数据应该没有问题。波形正玄波波,基本完美。载波一般都是正玄波。估计测试其它波形会失真!幅值估计不会准确,100M都不准,更不要说400M的。

网友A:
示波器标称100Mhz,通常意味着,他测100Mhz正弦波信号时,看到的波形幅度大约比实际幅度低3dB。再高一些的频率也会有波形显示,但低的程度更大,而且没有规律可循。

网友B:
我用20M的示波器测200M的波形也是可以显示的,频率显示也正常,至于幅度精度吗,只是看看有没有波形而已

网友C:
模拟示波器基本都可以超频率使用,我有一台岩崎的100MHz的,测量140MHz可以同步,数字的示波器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20M的示波器测200M的波形也是可以显示的,频率显示也正常,至于幅度精度吗,只是看看有没有波形而已:lo ...

,幅度肯定差远了,不够能测对维修来说很远帮助,科研分析就差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拟示波器基本都可以超频率使用,我有一台岩崎的100MHz的,测量140MHz可以同步,数字的示波器没试过

学习了,知道模拟也可以了。估计数字可以测试的范围更宽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标称100Mhz,通常意味着,他测100Mhz正弦波信号时,看到的波形幅度大约比实际幅度低3dB。再高一些的 ...

嗯,是的。个别示波器好像有锁定,超量程多点就直接显示超出范围,不会出波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了,知道模拟也可以了。估计数字可以测试的范围更宽而已。

数字的可能更差,鼎阳100M    测试150M还凑可  大概下降一半多   测200M只有正常幅度的五分之一  都不太好锁定了  不过业余三四十兆以上 一般也用不到看啥波形 也就测测有没有输出和幅度

网友:
有些像数字万用表的“超频”测试使用方法,即dt830这样的表,频响只有1khz左右,应急时,想用他来测10khz甚至100khz信号,沙占友教授编的数字万用表使用技巧一书有介绍。

但毕竟不是正规用法。

网友D:
我也想买一台,还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买一台,还有吗?

去年坛子里买的,肯定没有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去年坛子里买的,肯定没有了。

这个机器用着怎么样? 反应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用着怎么样? 反应快吗?

很不错的示波器